NBXLE-32漏保和63对比差别在哪里呢

楼主(2022-05-13):
已知32的最大就是32A,往下有25的有16的,
63最大就是63A,往下50,40,32,25,16都有

上图:NXBLE-63 C32,下图:NXBLE-32 C32,二者相比电流一样大,但是明显看出右边的漏保部分偏小,那么用起来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漏电保护40A以上的出线接口都是正常尺寸的接口,小于40A的出线口都是半尺寸的。

网友:
区别于尺寸

网友A:
忘了,厂家的选型手册中有介绍。
好像是分断能力,简单的说就是万一短路,你选的32的可能断不开,触点因为大电流发热粘连了,63的则不会,因为触点大,接触电阻小。上面是我瞎讲的,你最好去找资料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厂家的选型手册中有介绍。
好像是分断能力,简单的说就是万一短路,你选的32的可能断不开,触点因为 ...

从上面图片看,两种开关的分断能力都是6KA,不同应该是通流能力。

网友B:
分断部分没差别,就是漏电出口接线物理尺寸。
32A以下NBXLE-64几乎不生产,买的人不多的。

现在个人家用,选分路漏报 1P+N 只断火线 占用2P宽度型号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断部分没差别,就是漏电出口接线物理尺寸。
32A以下NBXLE-64几乎不生产,买的人不多的。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63的漏保部分,用的铜线比32的要粗,所以63的漏保体积大,但是由于32A不需要那么粗的铜线,所以32A可以装63的漏保,也可以装32的漏保,鉴于成本,一般小电流不生产63的。

网友:
共用外壳的两种通流能力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63的漏保部分,用的铜线比32的要粗,所以63的漏保体积大,但是由于32A不需要 ...

当年漏保部分单独卖的,所以分32 64两个型号,自己拼装。(现在很多国际品牌也这样的)
现在都是用铆钉组装在一起,当成整体卖了。。。

32A漏保最多过32A,里头4mm的线,里头在采样环上绕两圈,没有芯片。
64A就看怎么设计了,里头6mm的线,常见的就在采样环绕一圈,带一个芯片。

大家肯定都选尺寸小的,所以32A或以下,绝大多数都是小接线框引出线。
你一定要买64那个型号也问题不大的,接线还方便,问题就是买的人太少,要订购。国际品牌你自己买了拼装就行了。
*需要注意的是,电磁式漏保,和一些国际品牌的漏保,不管写32 40 64 都有可能不带过载短路保护(要么前后必有断路器,要么和断路器组装起来使用),特别要注意!!!

网友C:
请哪位朋友知道的给解惑一下,16A的空开在电流大概30A左右没一两分钟就跳了,然后我换了32A,想试试32的多少能跳,结果开了很多电器,大概通40多50A都不跳,不过外壳很热,等了两三分钟也没跳就把负载停了。空开和漏保(32A)都热都没跳,漏保测试又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下,设计标的那个电流安数又起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哪位朋友知道的给解惑一下,16A的空开在电流大概30A左右没一两分钟就跳了,然后我换了32A,想试试32的多 ...

你换的杂牌吧,40比32大很多,按理过热会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