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关电容能量转移主动均衡(四串飞度均衡单管版本PCB)

楼主(2022-05-13):
        这几天有空的话都在看电池均衡器的帖子,看到坛友珜羽有个3串飞度电容能量转移型均衡,自己手里刚好做了一批房车电池,基本都是比亚迪和EVE大单体电芯,容量充110Ah到300Ah不等。
       均衡器也安装了,4A钳压被动均衡加风扇,还有四路5A内置平衡充,铁锂这个充放电曲线特性,不便于基于压差的无恒流能量转移均衡。
       不过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用珜羽的三串电路改成了4串,电容从几十uF改到了2200uf,绿豆mos改成了to-252封装,电流也许能大点,这个要是能达到预期扩流的话,下一步准备上to-247大管,刚好还有一批做逆变器的后裔HY4008W,HY5012W等在手上。
       有机会的话把那种开关电容等效并联均衡器都做成247大管加电容阵列。

网友A:
电动车用的做一个。

网友B:
每串电池两个MOS管,啥叫单管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串电池两个MOS管,啥叫单管版本啊?

单独的mos管,好多都是用贴片双N沟道做的,这种252的管子应该是贴片里面相对较大的,很少见到有247那么大的贴片管子

网友:
电池箱挺漂亮

楼主:
开不起模,都是不锈钢滴

网友C:
Q8能导通吗?LO输出VCC Vgs没压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8能导通吗?LO输出VCC Vgs没压差吧

楼主是想当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Q8能导通吗?LO输出VCC Vgs没压差吧

确实导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想当然的。

一样的错误又来了一遍,谢谢指出来,Vcc得移到b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想当然的。

想当然了,vcc忘了移上去,移上去又不知道2131耐压够不够,哈哈,又浪费20块钱,只能当三串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当然了,vcc忘了移上去,移上去又不知道2131耐压够不够,哈哈,又浪费20块钱,只能当三串用 ...

EG2131工作电压是11V-20V,四串供电小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EG2131工作电压是11V-20V,四串供电小意思

谢谢,

楼主:
更正下,继续,板子已经做了5个,20块钱,做三串没问题,做四串得割开飞线

网友B:
这电路四串有试过吗?工作正常不?
感觉这板子MOS少,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四串有试过吗?工作正常不?
感觉这板子MOS少,比较好些

过两天才到,到了再试,还有变压器款(我用非晶磁环打酱油做的),ltc3300款(村办企业年轻满哥做的),单片机控制恒流款(村办企业老师傅做的),到时能让发出来就一起发,主要是给大电池(起码12v100Ah以上)做的均衡,小电池用个电容,电感的就差不多了,长期内置1-2A还均衡不了,这电池我就没用了,有这个找大电流均衡的功夫,还不如换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用的做一个。

正在搞具有性价比的48v-72v铅酸电池12v整体均衡,估计要用变压器,但铅酸有个毛病,没办法把6个单隔分开检测,只能把6个看成整体,希望同一个电池六个单体差异不会太大。以48V电池组为例,需要四个电池。一般的电动车电池坏的都是一个,做这个均衡的目的就是,当这四个电池里面容量最小的电池放电快放完的时候,其他三个电视给他补充电量。暂时定的恒流大概是5安培,这是在压差大概有1.5V的情况下。例如其他三个电池还有12V,第四个电池只剩10.5V。实测五安培电流国标自行车可以跑十几千米每小时,当然这只是在正常体重70公斤以及正常平铺道路行驶。避免了单个电池放电过低导致提前损坏的情况。当用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的时候,小的电池电压上升更快,真气,这个时候起到的作用就是拉低容量小的电池的电压,把电能转到其他电池里面来。
当然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至于实际的产品是不是有如设计那么好用,那还要靠实践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四串有试过吗?工作正常不?
感觉这板子MOS少,比较好些

看我另一个测试贴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电动车48V-72V锂电池主动均衡板,感谢提供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四串有试过吗?工作正常不?
感觉这板子MOS少,比较好些

已经测试了 电压精度 电流精度  在我另一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