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热风枪GAOYUE-878D,掉下一贴纸被囧到了

楼主(2022-05-13):
拆修热风枪GAOYUE-878D,掉下一贴纸被囧到了

杂牌风枪似乎又断线了,加热几秒奔向上千℃ ,没法玩耍了,拆开手柄准备修一下。突然掉了一张贴纸下来,本来贴的是GAOYUE山寨风机,没想到里面还有一张NIDEC的贴纸??原来是拆机高级货呢,这还要贴??越贴越掉价,我还想过换掉,现在到好了,可以安心用了,呼~~~~~~
检查一下发现测温正极断线了,也没有彻底断,几百欧姆来回横跳。把地线换过去凑合用了,反正这机器插头是两插的。。。。

网友A:
好像是同款,我有发过拆解帖

网友:
能用上就好,看着还可以。

网友B:
看来卖货的也是外行,怎么把山寨贴盖在品牌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卖货的也是外行,怎么把山寨贴盖在品牌货上。

表明是自主品牌,自豪感油然而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同款,我有发过拆解帖

要不要也来揭盖有奖一下H-E就是测温失灵显示,我这台就有,修完好了

网友:
GAOYUE是名牌,NIDEC是杂牌。。。。

网友:
专门花银子做个贴纸 这么用心糊弄你  你应该感到高兴  不要不识抬举

网友:
打死也要做自己的品牌

网友:
如果正品nidec,液压轴套比较耐用,缺油后加点润滑脂。上层贴纸好像是装机风扇撕下的。

网友:
看来有惊喜也有惊吓啊!

网友:
看着一般化吧

网友:
和我们原来单位一样,呵呵把明纬的开关电源标签用小刀统一把标志割掉只保留接线图

网友:
是不是气泵的好些

网友:
变压器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厂家是良心发现了吗

网友:
能用就行,山寨的就不要求高了

网友:
还可以,不是很差

网友:
做工还算过得去吧,国产的随便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