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酒瓶做个台灯

楼主(2022-05-13):
酒喝掉了,瓶子看着不难看,一个做了小花瓶,另一个用来做个小台灯。磨头打孔并打磨圆润避免快口割伤电线。

楼主:
找了个e14的螺口灯座,底部有螺母可以固定。把螺母放进瓶口,尺寸还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胶水固定,这个胶水固化比较慢,要等好几个小时。

楼主:
瓶子底部穿线进去,从瓶口穿出,接好灯头座。

楼主:
把灯头座拧上瓶身,再装个灯头看看。

楼主:
装上灯罩,点亮看看效果,看着挺温馨。

网友A:
不错,罩子能写点毛笔字或画点国画应该更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罩子能写点毛笔字或画点国画应该更有感觉

那个还真不会

网友:
挺好看,灯座和灯罩看着很舒服。

网友:
不错不错,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上灯罩,点亮看看效果,看着挺温馨。

手艺不错,漂亮。如果是玻璃的,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看书、写字好像太暗,床头应该够了。

网友:
这个当做床头灯吧,起夜用的

网友:
重心呢?会不会容易倒?

网友:
酒瓶比酒水贵吧

网友:
装上罩子就好看多了。

网友B:
真的很漂亮,就是暗了点吧?只能做个床头灯了。不过买得起这酒的也不差钱买个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漂亮,就是暗了点吧?只能做个床头灯了。不过买得起这酒的也不差钱买个灯了吧 ...

物尽其用嘛,扔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