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立创eda  pcb拼接问题

楼主(2022-05-13):
想问下大家,立创拼pcb的时候,原件序号累加怎么解决 ,完全不相干的两个pcb 放到一起元件的序列号就会累加,
上一块板子到R10 这个pcb导入以后就本来应该是R1 就变成了R11

网友:
正常的功能咋成了问题了
你提前把编号改成不冲突就行了

网友:
别让它显示编号   让它显示数值

网友:
我曾用过复制粘贴的办法,将一块板变成同样的多块板,在一个文件上,这样一个文件上就有多个R1.....,不知能不能解决。

网友:
不要导入,打开两个pcb,用复制粘贴的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A:
Shift+Ctrl+v 特殊黏贴 编号不会变

网友:
6楼对的,不能普通的复制粘贴,复制后要Shift+Ctrl+v来粘贴才会保留原来的丝印,不然就会自动叠加

网友:
本来就这样啊,不然不报错嘛

网友:
我觉得不是做产品只是自己diy的话也没多大关系

网友:
拼版,我一般不显示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ift+Ctrl+v 特殊黏贴 编号不会变

老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ift+Ctrl+v 特殊黏贴 编号不会变

记号,下次试试。发现正常上班期间,是自动审核,拼板很容易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号,下次试试。发现正常上班期间,是自动审核,拼板很容易通过。

五一放假的时候,是系统自动审核,更容易过

网友:
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

网友:
我一般丝印是不显示位号,只显示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