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2擦除完用湿手摸了一下不识别主控芯片了....

楼主(2022-05-13):
然后就再插上闪7-8下红灯就不亮了,也不识别主控芯片,不会是烧了吧,手带水拔u盘来着,短接现在也不识别了,是不是我短接位置不对啊

网友A:
扔到垃圾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到垃圾桶里面

现在插电脑上会连续闪7下8下红灯,然后就不亮了,短接点位也没反应

网友B:
量量有没有哪个电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量有没有哪个电容短路

没万用表,估计废了

网友C:
短接有时候要做很多次,不一定每次都成功,毕竟那管脚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有时候要做很多次,不一定每次都成功,毕竟那管脚太细了。

做了一个多小时都不行

网友(2022-07-03):
或许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