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电视的九联HDC-2100X高清机顶盒怎样刷机利用一下

楼主(2022-05-13):
请教各位高手,有线电视的九联HDC-2100X高清机顶盒怎样刷机利用一下?
主芯片是HI3716MV300

现在不插卡,离开有线电视网络,就啥都干不了了,插U盘看个电影都看不了,插入U盘,屏幕没有反应,哪怕刷成可以做个高清播放器也好啊

网友:
有可能有硬件熔断,改系统就挂了

网友:
算了吧,吃灰吧
买个电视盒还靠谱点

网友:
刷到可以刷,但是,没必要折腾这个玩意,纯浪费时间,补充点内容:可以刷安卓,配置太低,空间极小,没意思,刷好了还要花15块钱付费激活,这个单核的玩意,花15块钱激活,怎么想都不划算,贼亏

楼主:
好吧,谢谢几位朋友回复 看来只能拆电零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