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OLED的电子手表阳光下屏幕太暗是屏老化了吗?

楼主(2022-05-13):
小米手环3,已经把夜间模式关了,阳光下几乎看不清字,是屏幕老化了吗?

网友:
通病~定时自爆

楼主:
OLED的看来还是不敢买,这个是捡来的,估计就是人家看不清了扔的

网友A:
小米手环3的屏幕的确是不亮,晚上还行,白天基本就是个瞎。新的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手环3的屏幕的确是不亮,晚上还行,白天基本就是个瞎。新的也是一样。 ...

反正OLED的产品我是一个都不敢买,寿命实在堪忧

网友B:
我有一个没有屏幕的小米手环,只戴了一次,不方便就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没有屏幕的小米手环,只戴了一次,不方便就没有用了。

我是偶尔骑车的时候想看看时间,结果阳光下看不清,无语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正OLED的产品我是一个都不敢买,寿命实在堪忧

OLED的问题不是寿命,而是烧屏。凡是OLED,必烧屏。

网友C:
小米二手环放着放着屏幕就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二手环放着放着屏幕就看不见了

还不如山寨的,除了电池差点,至少能看得见

网友:
还是喜欢液晶的

楼主:
液晶的就是太耗电,其他都还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OLED的问题不是寿命,而是烧屏。凡是OLED,必烧屏。

扯淡,我5年的一加3T哪里都坏了,就是屏幕没焼屏,因为电池失效无法拔电使用设定的常亮,经常一亮一整天,……我现在都还在用来刷贴吧酷安等论坛。你说焼屏,随时等你来验证,要视频要照片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扯淡,我5年的一加3T哪里都坏了,就是屏幕没焼屏,因为电池失效无法拔电使用设定的常亮,经常一亮一整天 ...

看这个,这个叫作烧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这个叫作烧屏。

这个是烧屏。
我的电脑也是oled  为避免烧屏在单位都是外接显示器

网友:
就那个样,OLED屏是容易老化,估计调低亮度是为了续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这个叫作烧屏。

常年逛洋垃圾吧,你觉得我不知道什么叫焼屏?你看我这个有没有?

网友:
每天都放10几个小时直播,连续放了几年了,你看我这俩amoled有没有焼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OLED的问题不是寿命,而是烧屏。凡是OLED,必烧屏。

屏幕信息都有,我这个是不是oled?我这个有没有烧?本不想多事的,就因为你一句"oled"必烧,同样环境的人,它都是人不是乌龟,有的几十岁就死了,有的却活了百多岁,你能说只要是个人都短命?

网友:
再给你看我证明每天都亮屏10几个小时,你看这一个月斗鱼流量用了1TB,斗鱼直播是什么不用说了吧,无论哪个房间都有类似电视台的标志,这个位置常年显示这个画面不变,它有没有有烧?流量曲线几乎直的是因为每天使用习惯都一样,再看悬浮软件,总共开机200小时有一百多小时都是唤醒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