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松下组合音响三碟CD机改单独供电(Panasonic SL-CH515X)

楼主(2022-05-13):
闲鱼搞了一台松下组合音响中的三碟机,想改为单独供电,方法可行,可惜内部空间不足,只能外挂。上图。

测了下外接排线与内部电路情况

焊接音频线与电源线  双11伏交流,我用标称双9伏的一个变压器接上,测电压居然11多,正好。

内部空间太小,只能外挂电源了,打孔

加装音频输出

双电源机内输入线

后面改好的样子

外挂电源加开关(一个电子手表铁包装盒)

试试效果,收工

网友:
cd机也是必备啊

网友:
有历史的高级品

网友:
收藏了两套,现在在床底下吃灰

网友:
这机器还支持CDG ,   就是播放静止的图片, 类似幻灯片那样

网友A:
咸鱼收的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收的什么价格?

去看,一大把140

网友:
3碟的容易出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看,一大把140

用的什么型号光头?这才是关键。光头不好替换的话,买二手CD就没多大意义了。

网友:
现在国内音乐平台的就是听个响,开会员不合算。

网友(2023-02-07):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以前改的ch9  已经出掉了

网友:
用方牛 直接固定在背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