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那个索尼卡座。这一个塑料垫片就这么魔性吗?

楼主(2022-05-13):
不知道咋啦,老是吱吱吱吱吱响。把倒数第二张图的那个塑料片拿掉。就不。就不想了,但是高音衰减的非常严重。把那个塑料片垫上以后。高音出来了,但是有时候吱吱吱吱响。用手摸一下,电机又不响了。这一个塑料垫片就这么魔性吗?这索尼真是让人搞不懂。

网友:
谐振,估计是粘胶纸破坏了谐振。所以不响了,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现在的高端蓝牙音箱,基本都把机型线材封胶或是贴吸音棉。

网友A:
这机芯有这么多电机吗?3个还是4个

网友B:
漏电干扰或者是电磁干扰吧,有点像收音机用手搭天线杂音减少。垫片是不导电的,取了垫片可能与电路板有接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干扰或者是电磁干扰吧,有点像收音机用手搭天线杂音减少。垫片是不导电的,取了垫片可能与电路板有接触 ...

严重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这卡座的用料和做工还算不错了。

网友:
这个是及磁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芯有这么多电机吗?3个还是4个

三个吧,那个小的是电位器驱动电机

网友C:
有可能电机老化或接地不好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电机老化或接地不好造成。

不像。主电机有接地线。

网友:
塑料片在那?

网友:
请画个圈侮辱一下我

网友:
倒数第二张图片,电机的螺丝上的绝缘垫片吗,草率了

网友:
那个是接地的,相当于电磁屏蔽,把电机电刷产生的电火花噪音屏蔽掉

网友:
可能是电磁干扰吧

网友:
换个金属垫片试一下

网友:
这是sony黑科技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两个声音,一个是播放时喇叭的音调,还有一个是传动系统共振(摩擦)声。

这个应该是传动系统老化(磨损):
(1)在有垫片时,传动系统(转数)正常,磁带放音(高音)正常。
由于老化(磨损),偶尔会用传动系统产生吱吱响声。
(2)去掉垫片,改变了传动结构,造成转数不足,磁带放音变调,没有高音,音调低沉。

楼主应该从传动系统共振、摩擦上解决吱吱声,可以试着加油减小摩擦,或者看看皮带的张力、摩擦,等等。
不应该在垫片上找解决方法。

网友:
没那么玄乎,我有两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