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家里网络改造升级,顺便拆解TP-LINK TL-AP900I-POE AP

楼主(2022-05-13):
家里网络还是2.4G为主,AC100 带几个300+几个450的AP面板。
在咸鱼发现有人打包出AP900,2.4+5G双频,(五个打包谈到465包邮)心动了,打算升级下。
同城隔天就到,安装特别简单。老的拆下来,新的换上去。
换一个就回来刷下AC管理界面,改下备注。

换到最后,有一个死活不认。仔细观察下发现网口的铜质弹片都有铜绿了。
这种一般是受潮后存放时间太久了。拆开啥都不动再装上基本上就能好。
一个是插接件插拔几次恢复接触
二是拍拍打打,吹口仙气,很多问题都能修复(老传统)

外壳长这样

后面就一个落实到,左下角有个缝隙,拆机棒挤进去一撬就开。后面小心点扩大战果,无损开盖。

主板这样,看上面红点,应该是防水标吧,全红了。

这个是啥芯片,无线驱动?

应该是2.4G天线吧。

还是2.4G天线

这玩意电路应该是5G天线

内存

主控,散热在背面

闪存,25Q64,8M的

背面这样,散热片懒得撬开了,散热胶不太好找

底下两个大黑片怀疑是网变,这么薄的吗?

除了主板,还有两快小板
一个是POE解调供电,一个是双网卡引出。

-----------------------------------
热风枪200度,三块板子都催一下,波动开关来回拨个十几次,最后100度大风力加大风力吹下排母的窟窿
喀的一声装回去。
这就修好了。

网友A:
有点贵哦,什么房子得5个无线

楼主:
改完效果。不追求极致,500+的速度已经很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贵哦,什么房子得5个无线

略贵,主要考虑他离得近,还刚好5个。

2000年初的老房子,红砖30cm厚。细长户型。自己又做了隔断。
2.4G穿墙还行,但是速度非常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略贵,主要考虑他离得近,还刚好5个。

2000年初的老房子,红砖30cm厚。细长户型。自己又做了隔断。

465  还不如买个好点的WiFi6路由器,有试过用K2?

网友C:
高通的方案不错的,不知道你这个支持802.11kvr吗?ac100里面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利害。我用的是无线猫,然后在书房加了个千兆路由,家里各房间信号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通的方案不错的,不知道你这个支持802.11kvr吗?ac100里面帮忙看看,谢谢

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通的方案不错的,不知道你这个支持802.11kvr吗?ac100里面帮忙看看,谢谢

不支持,就 11a/n/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5  还不如买个好点的WiFi6路由器,有试过用K2?

玩过,有强迫症,不喜欢路由器裸露在外面。
我给路由,POE交换机,树莓派做的NAS,AC100都脱了外壳做好屏蔽,然后统一供电放弱电箱了。
外露的都走POE到各房间面板。拿电视挡着。

网友:
进AP管理,再进智能漫游,里面有勾选的,如果不支持它会提示。

网友C:
如果单纯的手机刷个微信啥的确实用不了这么多ap,但如果是组无线局域网的话,这个是最基本的配置。要知道5g的穿墙能力很差的,别说穿墙,稍微远一点速度就会降低很多。我也是每个房间一个ap,就算这样还是会有信号比较差的地方。

网友:
没想到肚里还挺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纯的手机刷个微信啥的确实用不了这么多ap,但如果是组无线局域网的话,这个是最基本的配置。要知道5g ...

这个高大上了,好几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高大上了,好几千吧

我有两套,原来用的是全套1202gi,但发觉用的是mtk的方案,且不支持802.11r,虽然漫游几乎没什么影响,但心里不舒服,后来换成了全高通的ap,就是现在用的这套。原来那套mtk的也没出掉,拆到别的房子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高大上了,好几千吧

tp的算是低端货,我也不想多花钱,够用就好了。

网友D:
2.4G不用这么多吧,是不是mesh更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4G不用这么多吧,是不是mesh更好点

我还是觉得ap+ac更好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G不用这么多吧,是不是mesh更好点

MESH是啥,2.4G漫游太操蛋了,大量智能设备用的ESP方案,不支持5G还不会自动切换AP。
特别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觉得ap+ac更好更稳定。

AP+AC在5G下,PC手机啥的都没问题,漫游切换非常顺畅
那些智能设备就蛋疼了,有个扫地机器人,走到隔壁屋就断网。
貌似他们是记住了BSSID,不支持漫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