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WROOM-32D模组上传Arduino IDE编译的固件总是重启,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2-05-13):
    手头的ESP32-WROOM-32D模组搭载的是单核CPU,因此Arduino IDE需要配置成单核编译模式。用ESP32的示例编译并上传固件后不断重启。
例如GetChipID,源代码:
uint32_t chipId =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
       for(int i=0; i<17; i=i+8) {
         chipId |= ((ESP.getEfuseMac() >> (40 -i)) & 0xff) << i;
       }
       Serial.printf("ESP32 Chip model = %sRev %d\n", ESP.getChipModel(), ESP.getChipRevision());
       Serial.printf("This chip has %dcores\n", ESP.getChipCores());
  Serial.print("Chip ID: "); Serial.println(chipId);

       delay(3000);
}
则运行后会不断重启并打印如下信息:
Rebooting...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c(SW_CPU_RESET),boot:0x17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216
ho 0 tail 12 room4
load:0x40078000,len:10944
load:0x40080400,len:6388
entry 0x400806b4
E (104)system_api: Base MAC address from BLK0 of EFUSE CRC error, efuse_crc = 0x00;calc_crc = 0xd0
abort() was calledat PC 0x400e1753 on core 0
ELF file SHA256:0000000000000000
Backtrace:0x4008443b:0x3ffb1ee0 0x40084699:0x3ffb1f000x400e1753:0x3ffb1f200x400d0cee:0x3ffb1f600x400d0b9b:0x3ffb1f900x400d14f1:0x3ffb1fb00x40085651:0x3ffb1fd0
如果把源码中的
for(int i=0;i<17; i=i+8) {
        chipId |= ((ESP.getEfuseMac() >> (40 - i)) & 0xff) << i;
       }
这一部分注释掉,即:
uint32_t chipId =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
       Serial.printf("ESP32 Chip model = %sRev %d\n", ESP.getChipModel(), ESP.getChipRevision());
       Serial.printf("This chip has %dcores\n", ESP.getChipCores());
  Serial.print("Chip ID: ");Serial.println(chipId);

       delay(3000);
}
则可以完全正常,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小米的拆机板吧,mac厂商自定义写入似乎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拆机板吧,mac厂商自定义写入似乎就会这样

应该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github上有一个项目,从arduino的库里关闭mac地址的crc校验,只是很久没有更新了

网友B:
需要重新编译sdk包。如果你使用的是2.0.3,我可以给你一个修改过的库,替换后不会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重新编译sdk包。如果你使用的是2.0.3,我可以给你一个修改过的库,替换后不会重启了 ...

我用Arduino ESP8266开发板包版本是3.02,这可能不能用SDK来编译吧,毕竟是Arduino 的。

网友B:
arduino的sdk包就是用idf 2.0.3编译的,arduino要使用库只能自己重新编译sdk库才行

楼主(2023-01-01):
引用 网友B:
arduino的sdk包就是用idf 2.0.3编译的,arduino要使用库只能自己重新编译sdk库才行 ...

怎样自己进行预编译?

网友C(2023-08-27):
后来有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来有解决吗?!

只能使用4楼坛友提供的方法将就使用,那库好几年没有更新了,github主也声明不再更新了。
曾经安装过乐鑫ESP32_IDF编译环境V2.42,也照常重启,因为不知道如何关闭mac地址的crc校验。
也好久没有去弄ESP32了。

网友C(2024-06-06):
引用 楼主:
只能使用4楼坛友提供的方法将就使用,那库好几年没有更新了,github主也声明不再更新了。
曾经安装过乐鑫E ...

太久没弄了,是容易忘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久没弄了,是容易忘记

我也好久没有玩ESP32了。
你是说在ESP32_IDF编译环境中可以通过代码关闭mac地址的crc校验?

网友(2025-04-05):
引用 网友B:
需要重新编译sdk包。如果你使用的是2.0.3,我可以给你一个修改过的库,替换后不会重启了 ...

大佬能给我分享一下么,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