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ipolar A-103 USB-HUB集线器拆解

楼主(2022-05-13):
TB货,号称10口同时输出1.2A,没有测试设备,但最起码能带动8个移动硬盘。原配电源很垃圾,8字电源线外皮不到一个月就破损,线芯为铝线,电源使用2个月左右开始不时断电,还好家里有个久远的电源。

楼主:
接USB3.0,HUB上移动硬盘之间复制速度稳定在100M

网友:
用TB的2手服务器电源

网友:
板子的做工用料都好

网友A:
头次见到超过7个USB分线器,适合U盘等不要求延迟设备,键鼠尽量别加分线器。

网友:
10口好多阿

网友B:
这货功率这么大吗?

网友:
3只打大螃蟹,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次见到超过7个USB分线器,适合U盘等不要求延迟设备,键鼠尽量别加分线器。 ...

这个还有32口的卖,我是用不上那么多

楼主(2022-09-22):
引用 网友B:
这货功率这么大吗?

应该有,移动硬盘好几W一个,10个就几十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