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修好了一个3842充电器,得到几点经验值。

楼主(2022-05-13):
哈,修好了一个3842充电器,得到三点经验值,好开心。。。工厂里捡到坏的爱玛48V充电器,拿回家拆下看看。出厂日期10年8月。初级3842电源管理芯片,后级带防接反BT151可控硅。。步骤是先测量前级元件,坏了有8N60管子,0.33欧电阻,22欧电阻,3842芯片,20V玻璃稳压管。更换后用可调电源调16V电压测试,测得3842芯片第8脚输出4.99V。于是串灯泡上220V测试,电路板亮绿灯,测风扇5V,后级电容55V,上了负载没反应,但测后级63V220UF电容是有55V电压的,也有输出,查了半天才知道原来是BT151可控硅搞鬼,网上查参数资料,最后视频教程说只要一个大容量电压在63V以上电解电容就可以,先给电容充电,再通220V,诱出55V电压。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那个是电子负载吧,不错!

网友A:
接个电炉丝就行了 现在都整电子负载了 洋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电炉丝就行了 现在都整电子负载了 洋气呀

除非给电动车充电,可控硅才打开导通。。只接钨丝是没反应的。

网友:
修好即成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电炉丝就行了 现在都整电子负载了 洋气呀

有负载不行,得电瓶有电压才会充电的。

网友:
修好即成功,学习了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现在的这玩意儿原厂的有用胶灌的都有让你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非给电动车充电,可控硅才打开导通。。只接钨丝是没反应的。

直接接在输出电容2脚或将可控硅短接2脚,即直接输出,老套路了,修过的人都知道

网友:
只有接电瓶有负载电压使可控硅导通,才有输出。能修好确实厉害。

网友:
你们不会跨过151接输出电容上吗

网友:
没emi的电动车充电器干扰很强的,最好别用

网友:
短接搞定   这个可控硅要外部输入一个电压才会打开  不然没输出

网友:
高手,应该不止这么多经验。

网友:
可调串二极管接到输出也可以

网友:
我这几天也是维修雅迪电动车充电器。后级也是带可控硅的。但是次级电容只有48v电压,使用大电容充电接在输出端诱导可控硅导通电压还是48v不变。正常48v充电器应该55左右。前级后级查了两天也没有查到故障点。只能自己爬电路。后级有个八角无名芯片只使用了5个引脚。跟358相连的。断开跟358相连的引脚使用螺丝刀触碰。突然电压升高。恍然大悟。直接插电动车上,充电器正常红灯开始充电。这个芯片是个智能管理芯片。根据电瓶电压调整输出。

网友:
其实就相当于输出保护,假如负载是0V电压的电池,如果还强行输出给电池充电就有可能导致输出电路过载短路

网友(2022-08-03):
     无输出保护,在外边的插头若进了雨水就会因为电解作用锈蚀,给用户造成不便,给售后增加麻烦,后来不知哪个个天才就发明了这个电路,有责任心充电器厂家也就不约而同的采用了

网友:
测量3842的二脚电压会不会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