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TA3001再战江湖,官方支持24串全套资料,支持外挂mos管

楼主(2022-05-13):
      ETA3000出来的时候,各方发烧友们跃跃欲试,无奈这家伙生来就是搞2-3串串联充电宝电池的,不支持外挂mos,电流能力也有限,越往上串效果越差。      大概前年和去年吧,海鲜市场充斥着一批批做24串的,估计现在都白瞎了,ETA3000的升级版ETA3001来了,好比剑圣换成卡牌,打击距离远了不少,且官方支持24串,支持外挂mos管。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支持支持外挂的话,上247大管或者变态点挂igbt模块也是有可能的,到时候电流估计一看设置电阻,二看电感的脸色了。
      还有个脑洞大开的想法,要是把这些电感全部替换成同一个非晶磁环上的各个绕组,有没有实现等效电感并联的一丁点可能?求大神解答。。。。。
       废话有点多了,上官方资料,通过个人关系要来的,除了datasheetPDF,更有原厂的24串电路原理图,PCB文件,大家尽情发挥吧...
      得来不易,斑竹可否多给几个M币?谢谢

截图器不好用,下面都是文件,毫无保留,都共享给坛友,再次感谢   ETA   wei总。

网友A:
均衡精度还是0.03V,而且也只是相邻电池均衡。和上一代没多大区别。

网友:
坐等小白鼠实验

网友B:
还不如用比亚迪的BM3451做,还有24串我都用智能保护板

网友:
怎么看也只是支持外挂mos管

网友:
升级款来的

楼主:
支持外挂了,电流就有改大的可能性。
eta自己做的24串demo,应该与之前3000的机制有了一定升级和提高,这个也eta3001一盘3000粒,含税价1块一粒,做那种12v铁锂储能,房车电池,3粒就够了,外加3个电感,6个mos,剩下的芝麻粒都不怎么值钱。安官方推荐的元器件,批量做一个4串板子,10块钱都嫌多。
虽然可能性能一般,但这玩意便宜,做成4串的做量,12块包邮平多多肯定有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用比亚迪的BM3451做,还有24串我都用智能保护板

厉害24串智能板,上原理图看看,
过段时间,我准备把SY68940单芯片18串的开源了,支持I2C通信协议,手机蓝牙,公版APP。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厉害24串智能板,上原理图看看,
过段时间,我准备把SY68940单芯片18串的开源了,支持I2C通信协议,手机 ...

搜了下马家还没这款芯片卖,等它热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了下马家还没这款芯片卖,等它热门起来

找官方代理就行,他们巴不得有人用,用的人多了,销量上去,财报才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官方代理就行,他们巴不得有人用,用的人多了,销量上去,财报才好看 ...

不是公司项目进不了他们的法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均衡精度还是0.03V,而且也只是相邻电池均衡。和上一代没多大区别。

还是你那个mos电容的凶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厉害24串智能板,上原理图看看,
过段时间,我准备把SY68940单芯片18串的开源了,支持I2C通信协议,手机 ...

快开源吧,最好有源代码,到时候也做一片玩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厉害24串智能板,上原理图看看,
过段时间,我准备把SY68940单芯片18串的开源了,支持I2C通信协议,手机 ...

是否就和TI 76940类似的用法?
均衡情况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就和TI 76940类似的用法?
均衡情况咋样?

这个就是和中颖差不多的,均衡就是耗能电阻,主要是单芯片覆盖9-18串,支持通信接口。一般48v铁锂,60v三元一串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用比亚迪的BM3451做,还有24串我都用智能保护板

好的,比亚迪的四串组合记上了,等有时间,就试试,画错的话,大家帮忙指出来,我不停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开源吧,最好有源代码,到时候也做一片玩玩。

这个我不会弄,我只能找代理要公版文件,好像今年出来的,没有大规模铺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会弄,我只能找代理要公版文件,好像今年出来的,没有大规模铺货 ...

有代理渠道的话,那就把整套的DEMO文件都要过来吧,硬件软件以及APP的所有DEMO文件,刚刚出的芯片,用这个芯片折腾一套板子出来效果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