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打造的无隔离交直流可调电力监测维修检测电源

楼主(2022-05-13):
自打淘了个2000W正泰可调电源就一直考虑着改造一台多功能的交直可调兼电力监测与维修测试等多功能电源,于是各种淘件,可调电源做工很好,线圈整整齐齐

接下来各种淘件,

可调电源的电压表必须要从0V可显示,当时没考滤,.后来准备又买从0v可测表,转念一想是不是可以改一下原表,还真改成功了,非常好用

然后最难的是找机箱,本人最喜欢的是不锈钢,重点之选,订做又太难又贵,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一款转行处理的不锈钢机箱,
机箱收到后,下面几个悬空的角撞变形了,干脆把两头边都切掉,显得更整凑小巧

不绣钢难搞把角磨机转子烧了,嗯又咬牙买新的,玩这个安全第一,脸部防护必须做好,

最难的还是底部的安装孔,不锈钢折弯过的地方钻孔几乎钻不功,又寻思了几天,试着做切缝,后来才觉得这方案很赞,个人有强迫症,看切缝就知道,

一道缝切两刀中间留1MM,直不直你们说了算,切过的边太缝利了,刮伤几次,,然后调压器的调节方法也考滤了几天,想过加直流减速电动调节,还有随动陀罗无刷电机,感觉太复杂,那还是加延长杆手动吧,强迫症又来了,两个固定杆的螺丝孔感觉不在一直线上,重来,

东西布置安装中

2个全新尼吉康450V2700YF,考虑到做测试用,容量太大不安全,起动电流也大设计为串联,整流桥100A3相,选功率大点应该发热会变小,就不加散热了,最后布线,为了平直工整,尽量选单芯硬线,无奈线太多,不得不软硬结合,还有更多细节后续

当初看着机箱太大,没想到羽翼渐丰,家有点拥挤了

网友:
再详细说明一下使用方式和过程,可以申精了!

网友:
这走线一看就是专业电工啊

网友A:
没有隔离使用直流要小心啊,一不小心就触电了

网友:
做的真不错,一看就是下功夫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下不了那个功夫去做,我还有一个2千瓦的安川隔离变压器,家里破烂太多了

楼主:
最终定形图纸这个,后来小细节又处理了下,交流多功能表的测压线再加一个3挡旋钮开关分别可测输入电压,调压电压,串灯炮后的负载分压电压,这表头显示电压比万用表高3V左右,可以在电压线上串18k电阻,或把表头里的200k取样电阻加大,电压0误差了,计量更精准,100A的电流,可最低测量0.01A,,
操作步骤市电进总开2p返回后面的2节3档分别控制输出端是切换到调压器还是直通,然后再通往面板前的空开4p下端并联,123P分别接75W卤钨灯,100w,150w,4p直通,
  直流的输出直接在交流插孔处并线经2P进100A3相整流器,后两电容串联滤波,均压电阻后期会加上,直流调压0-370v,交流0-265V左右

楼主:
电路图呈上,后来又在测压线上接了个3档开关分别可测输入电压,调压电压,以及串灯炮后的负载端分压电压:电压表显示电压偏高3v左右,测压线上串联18K电阻和万用表一样精度了,平时摆在工作室里当个电力监测仪也行

楼主:
细节处理,延长杆和调压器杆要一个直径,12MM,找了一个电动摩托车后摇壁的螺杆,再抛光亮亮的,整机很重,太概30斤左右,上面提手又在内端做了两个环氧板增加强度,

网友:
这做工、用料比厂家还要好!

网友:
这做工用料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隔离使用直流要小心啊,一不小心就触电了

下一步整那个39斤的功放牛,即可当隔离牛,也可当功放电源

网友:
楼主的技术实力及执行力令俺钦佩无比!

网友:
好大 大 大

楼主:
又增加了一个波段开关,可以实时查看输入电压,调压或直通电压,和负载端的工作电压,三个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