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铂睿S5A养生壶通电不加热的维修

楼主(2022-05-13):
故障现象:开机接通电源,烧水约到85°C,关机,连续家电几次后,再也不加热。
故障分析:加电整体功能均有,反复几次后不再加热,说明整机功能应是好的,估计是发热电阻电路加不上电,很可能是保险熔断器(或叫热熔断器)烧毁。
故障排除:
1、查找电路原理图,图上耦合器以上部份是壶体,耦合器以下部份是底座,草图如下:

网友:
说实话,没看出来到底是哪个元件损坏?故障排除了吗?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感觉是接触不良的问题,要么耦合器部分接触不良,要么壶体里面干烧保护那两个触点接触不良,要么继电器接触不良。可以用万用表从插头的零火线开始,一段一段地测量,凡是涉及到接触问题的都要测量,一一排除,一直测量到发热丝两端。

网友A:
那个热敏电阻换了吗?

网友:
故障按通电加热路径检查。

楼主:
电气原理图

拆卸壶体,底部3个三角螺钉,壶把手上2个十字螺钉,注意在胶贴地下,要先拆下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热敏电阻换了吗?

经拆下测量,确实是开路,壶上烧坏的保险电阻是艾默生G4A00 Tr 184°C,网购YCWRY 184 tr 184保险电阻,静态测量保险电阻阻值是0.2Ω,换上后,壶恢复正常。

网友:
没沸腾就断电,温控不准确,是不是断线或者温控变质,最后温控检测超温,肯定不能给电压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