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比特大陆矿机拆解,主板有114个芯片组成38个电压域,算力110T

楼主(2022-05-13):
整机有三个同样的主板组成,主板有114个芯片组成38个电压域。算力110T。

芯片分布

主板接口(不要看我写的小学生字)

供电开关mos管,pic单片机控制

芯片型号

背面

主板单片机,用来读取pcb版的4个温度传感器和控制mos管。和控制板用i2c通信

电源

主输出变压器x2

交流输入滤波和pfc

电源散热风扇

这两个是负电源给主机4个风扇和控制板供电

控制板运行的是openwrt系统

主控和256m内存。

网友:
原来是挖矿用的。。。。。。

网友A:
加强过电的金属贴片很迷之操作 为什么不切整块的

网友:
矿机原来是这样子的

网友:
这货得多少钱?搞3D设计应该可以吧?耗电大户!

网友:
矿机原来是这样子的,涨见识了!

网友B:
第一次见这东西,控制板这么小

网友C:
为什么写“算力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写“算力低”?

因为坏了,我要搞好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东西,控制板这么小

arm的cpu运行的linu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强过电的金属贴片很迷之操作 为什么不切整块的

可能是为适应不同长度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东西,控制板这么小

工业级的Linux板,挺贵的。

网友:
没看到数据总线是那种类型,图中仅是电源部分?

网友:
用火电做这种东西的都应该判刑

网友:
大开眼界,太壮观了,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网友:
这算力太厉害了,收获了不少比特币!

网友:
芯片尺寸好小
这东西除了挖比特B,别的啥都不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