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电桥四线测试架测量电池内阻

楼主(2022-05-13):
手里有一天中创ET430电桥,最近想测试一下手里各种电池的内阻,不要求很准确,知道个大概就可以。由于当时没买四线开尔文夹,所有准备自制一个四线夹子。
参考了论坛各位坛友的制作四线的方案,我选择了一个便宜的方案,也不追求美观,能用就行,下面是我做的成品。
用的双面覆铜板,串了两颗固态电容,电容是微星主板CPU供电的滤波电容,16V270μF,实际测试使用正常。
下面把手头有的电池测试一下,数据仅供参考,没有专门的内阻仪对比,但是感觉偏差不大。
短接。
拆机tesla18650电池
某手电赠品18650电池
索尼14500锂电池
某锂电小风扇拆机14500电池
探雷10440锂电池
松下5号镍氢电池
松下7号镍氢电池
南孚5号碱性电池
小米7号碱性电池
广州爱耐飞7号电池
南孚传应2032电池
某品牌2032电池
南孚A76LR44电池
某品牌7号占位桶电阻
coolook5号占位桶电阻

网友:
为啥要串电容

楼主:
电容通交隔直,防止电池电压冲击电桥。

网友:
占位桶也有那么大的电阻!材料不行!

网友:
测量值可信不

网友:
实用+1,以后试一试

楼主:
根据网上搜到的相关电池内阻信息,基本没问题。

网友:
内阻仪就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
有成品还做这个干什么?

网友:
你这个测试架和手机视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不错,扩展下LCR表的用途

网友:
可以   试一下

网友:
感觉不准  只能测个大概

网友:
四根线除了正负极,还有两根接到哪里?

网友:
没减去电容ESR么? 能手画个电路图么?电容正负极啥?看实物有时看错,串个1000uF会咋样?会慢一拍?大容量内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