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关于2246xt U盘 写入数据异常

楼主(2022-05-14):
请教大佬一个故障现象,有个2246xt主控的U盘,ASM1153E是140509_A1_82_80。。用测速软件写入,或者拷贝文件进去的时候就会发现盘符不见。数据拷不进去。用了两台笔记本,两台台式机测试都是同样的情况。用外接供电会好一些,但还是会发生这种情况。同样的接口,用另外4个2246en的固态U盘,各种U盘,外接固态硬盘,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
之前碰到过类似情况,我发现我的46xt固态U盘连接某些笔记本,通过hub就只能读,不能写,但是取下hub直连就没问题,个人怀疑是桥接芯片之间的冲突,不知道对不对
话说你这么多,送两个呗?

网友:
估计是板子供电部分有了问题

网友A:
坏块替换1次,不能修复坏块18个,c7看不到,供电问题会导致c7数值但不会造成坏块。初步判断,闪存有问题造成的主控崩溃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替换1次,不能修复坏块18个,c7看不到,供电问题会导致c7数值但不会造成坏块。初步判断,闪存有问题造 ...

非常感谢解答,昨晚刷了你提供的那个141126_21_B9_85_ASM1153E_SanDisk_Extreme_Pro,然后用urwtest_v1.8跑圈测试全部通过,后续往里面一次性拷贝进去一百多个G的文件。现在测速写入几十M,读取三百多M,到目前位置没有发生过掉盘的现象。C7数据有数据写入读取的话就会往上涨。现在3013了。

网友:
更倾向于供电部分用料不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