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热风枪推荐?我是该继续买气泵型的还是买普通858D这种就行了

楼主(2022-05-14):
18年买的 SBK850B气泵式的风枪,最近坏2次发热芯了,25一个,现在第二次坏 有点不想换了,想买新的,搜了下858D 好多个牌子什么 宜华  鹿仙子  安立信  德力西  姚工 ,有没有用过的推荐下, 858D是带休眠的, 似乎最便宜的850气泵式的是姚工这款,这种气泵的好像都不带休眠的,我是该继续买气泵型的还是买普通858D这种就行了, 我也就业余的吹吹内存颗粒 路由CPU折腾玩玩而已,你们有啥建议吗,

网友A:
烧发热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自己玩玩就不用气泵式了,太占地方了。。。

这种搞维修DIY买啥新的。修修就行了。
买个热电偶或者温度万用表校准一下就是了。
最好整数显的,旋钮的要看电阻器质量,要经常校准。。。

我不推荐二合一的,就算要二合一,一定要A1321发热芯的款式。

到货要确认电源开关切断220V火线,否则有风险。

网友:
自己加一个按钮控制光耦的通断,按下就加热,松开就不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休眠意义不大,放下降温,拿起来做事还要等温度起来!

网友B:
没必要纠结气泵式,你怎么不看胜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发热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自己玩玩就不用气泵式了,太占地方了。。。

这种搞维修DIY买啥新的。修修就行 ...

我买的气泵式的 感觉最小风速也很大

网友:
只要温度准,哪种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发热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自己玩玩就不用气泵式了,太占地方了。。。

这种搞维修DIY买啥新的。修修就行 ...

我只要风枪而已啊,因为我有T12了

网友:
如果楼主平时用得不多的话,还是建议修旧利旧吧,毕竟换发热芯才25块钱,再说你买那些全新的便宜货,其质量也未必就耐用。我的热风枪是DIY的,手柄自带风机那种,考虑到发热芯质量,所以没买便宜的风枪手柄(四十几块钱),而是咬牙买了一百多块钱的快克原装全新手柄。

网友:
自己玩,风扇的就行,风量大 对塑料件友好。尽量选w数大的。

网友:
我用一百多的速工。搞内存路由器,没问题好用

网友C:
858 风量小 风扇在手柄里 用起来顺着手柄缝隙漏风  吹个手机按键都吹不下来  如果你非要买858那种 买个安泰信2008

网友:
坐等高手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8 风量小 风扇在手柄里 用起来顺着手柄缝隙漏风  吹个手机按键都吹不下来  如果你非要买858那种 买个安泰 ...

不至于吧,吹个按键吹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858 风量小 风扇在手柄里 用起来顺着手柄缝隙漏风  吹个手机按键都吹不下来  如果你非要买858那种 买个安泰 ...

我买的快克2008原装手柄,拆开几次分别换过风扇、加水银开关等,装回去后没发现漏风(未涂胶),看来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吹个按键吹不下

对  吹手机声音按键 按键吹化了 锡都没化 以前还吹过七彩虹主板 主板吹软了锡都没化 温度开到了50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吹个按键吹不下

咸鱼有家ksd850d带数显恒温的,挂了很久了100元,应该不包邮,估计没人发现,这款我了解还不错,温度比较准,带单片机控温,以后换发热芯坏就去拼多多有家16螺旋陶瓷

网友:
小件用风扇的,大件用气泵的

网友:
热风枪只会吹热缩膜,吹贴片把电路板吹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纠结气泵式,你怎么不看胜利的

胜利的风枪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