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人懂空调维修的吗,坏了没人愿意来修,求助!

楼主(2022-05-14):
家是农村的,家里的空调坏了,从清明前开始叫人来修一直到现在也没人愿意来。没办法决定自己搞,但是先得知道是哪里坏了,所以来这里求救来了大家看下图片是什么坏了?感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你不是专业人士,搞不了。高压管漏雪种了。

网友:
需要用到专用器具。自己修不了

网友:
找不到人修,经济允许的话,换新的吧。

网友:
冷媒是有压力的,危险

网友:
找个修空调的。

网友:
非常明显的漏氟了    看样子是上面低压管漏下来的    用洗洁精泡泡试下哪里漏    前题是里面还有压力

网友:
这么久了,要是漏了,里边早漏光了吧

网友:
你还是等人来修吧!电路问题还可以看一下,管路问题只有专业的能搞!

网友A:
故障很简单也很容易修,个人没有工具无法修。

网友:
看样子是接口部分有泄漏,估计是安装师傅的技术没有发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很简单也很容易修,个人没有工具无法修。

是不是喇叭口不行?

网友:
开机打制冷 摸摸哪个管子冷就大致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没有相应的专业工具,有点难搞。
如果自己弄,最简单的就是买雪种回来自己加,可以运行一段时间直到它漏完再加。怀疑有漏的螺丝自己再紧一下。

网友:
需要专业人员和专业工具,个人搞不了。

网友:
找个人老加点,顺便吧接头拧紧点就够了

网友:
这空调用几年了?年数久的话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显然是上面那根管口或者阀门没关紧漏了制冷剂,也带出了冷冻油,正常情况下那管头和阀门不会有油渍。
如果是定频的F22制冷剂的机器,可以自己检修(若不是R22那需要真空泵等比较麻烦了)。
先设定模式使那根漏管处于高压状态,用洗衣粉水捡漏,查准漏点后收氟关机,管口漏的话需要重做喇叭口,阀门漏的话修好,再用收在机内的制冷剂冲掉管路中的空气,若制冷剂缺少再加足即可。

网友:
接口或者阀门泄漏了,泄漏还不清,冷冻机油都带出来了。楼上是正解。要先找漏点,然后收氟,再处理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