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电瓶容量未成功,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22-05-14):
一个使用了3年的摩托车电池,想测试他的容量,接线图

这样测试了40分钟,灯泡就烧坏了,未完成测试。

网友:
灯泡搞个风扇散热

网友:
3年应该换了

楼主:
已经是更换新电池,就是想测一下这个的容量。

网友:
8W功率太小了,不到1A的电流没有参考意义,动力电池至少要0.5C的放电电流,比如7AH的电池用3.5A电流放电测试,电炉发热丝最方便,开长可短可并,能调到需要的电流!

网友:
灯泡换成一段合适的电炉丝,测试仪表最好选用有电容量的表

网友:
什么垃圾灯泡就坏了

网友A:
换成电炉丝,粗点的
整个库仑计,就不用自己算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电炉丝,粗点的
整个库仑计,就不用自己算时间了

原来是想计算从13V---8V所放出的电流时间数来大概计算的,谢谢各位热心帮忙啦

网友:
方案可行,不过要串联一个时间继电器计时,时间继电器要用辅助电源

网友:
没有负载仪吗,USB仪表头也行,都没有只能接普通负载自己观察电流和时间了

网友:
找个100W左右的汽车灯泡,放电至10.5V。

8w负载放电到8V,好电瓶也废了。

网友:
灯泡换成电炉丝,长短可调

网友:
用库仑计不可以吗

网友:
用4个灯泡2串2并就不会烧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想计算从13V---8V所放出的电流时间数来大概计算的,谢谢各位热心帮忙啦 ...

铅酸电池放电终止电压在10.5v,8v已经严重过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