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这堆电容还能正常用吗?

楼主(2022-05-14):
330测出358,正常吗?上图片了。

网友A:
好的吧,这个大颗的牛角电容误差都很大,只要不差太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吧,这个大颗的牛角电容误差都很大,只要不差太多就行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一般电解电容的误差在-20%~80%范围内,100微法的电容,容量在80~180范围内都是合格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解电容的误差在-20%~80%范围内,100微法的电容,容量在80~180范围内都是合格产品。 ...

哦,这样啊,感谢了。

网友:
这种测法不准,要用LCR电桥。万用表测电容,有些漏电的,会测出容值偏高。

网友:
没有电桥,以F记111的经验来看,容量能大但不能小,比标称的值小1UF都得换

网友C:
实际使用中发现,新电容都是在标称值附近相关不多,拆机下来的,如果偏差多特别是多很多的那种,几乎都是不能用的。

网友:
这些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中发现,新电容都是在标称值附近相关不多,拆机下来的,如果偏差多特别是多很多的那种,几乎都是不 ...

你说的“特别是多很多”的意思是测量容量比标签容量大很多吗?

网友:
容量变大多了, 可能是漏电了, 用LCR电桥测才准的

网友:
放心用吧,没问题的。这么大电容要求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特别是多很多”的意思是测量容量比标签容量大很多吗?

是的,容量变大多了, 可能是漏电了。

网友:
都在误差允许范围内,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容量变大多了, 可能是漏电了。

再看了一下,你这些电容,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大容量电容误差不大,放置时间不久的话。可以用

网友:
电解电容不光要测容量,还有其他参数,上电桥看看。

网友:
再测一下漏电电流,漏电电流大的话就不能用了

网友:
差别不大,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