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切割小车新轮胎看结构厚薄分布,给大家参考

楼主(2022-05-14):
切割小车新轮胎看结构厚薄分布,昨天开车去苗族山区玩,自己瞎了眼,竟没有注意看过斜路窄单边桥,前轮掉了一个下去把轮子弄烂了,心里不舒服啊,刚刚换的轮胎没有跑多小公里啊,我记得卖家说是钢丝胎的,所以今天用角磨机割开看看到底有没有钢丝,有多少厚度,割开后发现确实是有一个区域是有钢丝的,但是胎肚皮是尼龙线的,厚度变化多端,此拆解小车轮胎是给大家一个警示,小车轮胎是有薄地方的

楼主:
轮胎有地方有钢丝有,但是轮胎肚皮的结合处只有50毫米,这个地方是轮胎的脆弱地方

网友:
这就是正常轮胎 接触地面地方为钢丝层 侧面为尼龙线层 所以侧面如果伤到的话要看有没有断线 有的话就不安全了建议更换 如果掉一块皮子没有伤到或者露出线就没事

网友:
切割橡胶肯定黑烟很多,注意防护,侧面是轮胎最薄弱的地方,侧面破了,轮胎就彻底废了!

网友:
轮胎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侧面破损不能补

网友:
这厚度不是50毫米吧

应该是5毫米

网友:
壁厚50毫米?莫非是矿山工程车轮胎?

网友:
这么直观的拆解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轮胎切割后的样子第一次看见,涨安全知识了。

楼主:
我用标尺指的地方,是轮胎接触地面与轮胎肚皮结合处,是轮胎最薄的部位,而且最薄的地方只有尼龙线的,此切割轮胎给大家展示,大家以后行车各种路面会对小车轮胎有一个认知,提高轮胎的安全使用寿命

网友:
我这要多少有多少,怎么拆都行。乘用车胎又叫半钢胎,只有胎面有钢丝,胎侧是纤维帘布。商用车胎又叫全钢胎,胎面胎侧都钢丝帘布。

网友:
圈口的钢丝最多,LZ没切到

网友:
做双祖传凉鞋吧

网友:
所以米其林建议新胎装后轮,道理就是转弯时胎侧受力最大,容易爆胎,弯道后轮爆胎的话翻车几率很高,相反前轮爆胎还有方向盘可以控制下。

网友:
曾经在三角轮胎硫化车间干过的路过。小车胎一般都是半钢的,只有胎面是钢丝,胎侧是尼龙的。卡客车是全钢胎,胎面胎侧都是钢丝的

网友:
话说这一条胎,装上多少钱哇?

网友:
侧面是轮胎最薄弱的地方

网友A:
通过侧壁变形来缓冲吸收震动,太硬就没有舒适度了,悬架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侧壁变形来缓冲吸收震动,太硬就没有舒适度了,悬架也容易坏。

商用车或者工程/特种作业车辆用的全钢丝的,毕竟小轿车服役条件没有那么苛刻,当然不管啥轮胎,开车注意安全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