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医用X光机拍片问题

楼主(2022-05-14):
某院X光机拍片,近距离时拍出的片子一侧不正常有白边,还有腰部拍片时不够清晰,远点距离拍出的胸片基本正常。现不确定是哪里故障,准备做下功课研究下

网友A:
换!医院不差钱,旧的收回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医院不差钱,旧的收回来研究

我滴哥啊,才6年的机子呢,还是数字化的,要不我明天问下领导5毛钱一斤卖不卖

网友B:
帮医院维修,维修费是不是很乐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医院维修,维修费是不是很乐观。

没有啊,这个机器现在能用,现在领导不太愿意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滴哥啊,才6年的机子呢,还是数字化的,要不我明天问下领导5毛钱一斤卖不卖 ...

这个回收还是要医院给钱帮回收才对。。。。

网友C:
把石和彭二个名也P了。。。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石和彭二个名也P了。。。好一点。。。

下次注意,应该影响不大吧,重名的那么多也没侵犯肖像权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回收还是要医院给钱帮回收才对。。。。

我去饭店吃饭一般都是给钱的,这么些年也没在哪个饭店吃完再从老板手里拿钱走人的,可能还是太年轻了

网友:
每个病例都分别远近拍,还能创收。

网友D:
感觉是限束器偏了,打开射野灯看看照射野是不是正中对称的?这个限束器是纯手动的,估计里面拉线和线轴滑了或者挡板有问题。

网友D:
检查一下球馆头是不是有角度,调到正对平板再曝光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球馆头是不是有角度,调到正对平板再曝光试一试

大神一开口,就知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限束器偏了,打开射野灯看看照射野是不是正中对称的?这个限束器是纯手动的,估计里面拉线和线轴滑了 ...

问第三方维修公司说是平板问题,我觉得不那么可信

网友E:
我咋看着这地方这么熟悉呢

网友:
这玩意当然是找专业人的修,自己捣鼓小心惹一身骚...

网友:
近拍腰部不清晰,可能是球管有老化,X光管阳极有灼烧导致,或者旋转阳极不稳定,也可能是准直器问题
近拍一侧有白边,是DR平板多通道单元采样补偿增益不一致造成,可以通过重新校准看看能否解决,平板探测器的图像传感器是多单元拼接成一个大图像的,X射线有可能会对内部EEPROM造成影响,造成校准数据丢失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咋看着这地方这么熟悉呢

你是哪里人

网友:
阳机靶打坏了?换个光管试试

网友:
可以拍拍电路板,看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