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看我这电脑省电吧

楼主(2022-05-14):
一个15寸的本子
一块240的固态一块机械盘,
这是息屏后的功耗情况
还有谁说他的更省电
I5处理器

网友A:
我有个电脑开机正常显示状态8w的功耗

网友B:
就拍了一个插座~就说是电脑!我拍一个插座,就说是我们家电表8W

网友C:
这么省电的电脑能运行什么软件啊  CAD  QQ???

网友D:
先把本子的电池断开

网友:
笔记本电源用这种插头的???

网友:
笔记本是在充电状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拍了一个插座~就说是电脑!我拍一个插座,就说是我们家电表8W

哈哈哈,好像有道理哦。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如真的那的确很省电了。

网友:
主要是这个功耗有啥实际意义?就像我姐家65寸电视待机0.5W。不过要是这几瓦的功率却有几十瓦的性能,那就真是黑科技了,值得提倡

网友:
这样的省电没有意义,拔了插头不更省?你打个大型游戏看是多少瓦

网友:
要正常使用才是功率   笔记本 不动会自动降频 降功耗的。

网友E:
正常下载迅雷时功耗多少W,我的老本本得三四十瓦

网友:
一般电脑配44WH的电池,像我很早以前的二代迅驰都可以最长用到5小时,也就8-9W的功耗,那还是16年前

网友F:
节流,但也要考虑开源啊,,,如果1小时能挣几百块,这点电费就可以无视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下载迅雷时功耗多少W,我的老本本得三四十瓦

我开着个迅雷和比特精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节流,但也要考虑开源啊,,,如果1小时能挣几百块,这点电费就可以无视了嘛。 ...

一小时两百一个月就要三万多工资了,有几个能挣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电脑开机正常显示状态8w的功耗

我只有这一台这么样的功率,其他的都要比这个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省电的电脑能运行什么软件啊  CAD  QQ???

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本子的电池断开

电池坏掉了,支撑不住一分钟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