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老热水器不放电的疑问:为啥拆掉壳子又行了

楼主(2022-05-14):
老燃气热水器,改了锂电直接供电点火,用了一年,当时好像还解决了热水器和煤气灶共用一个减压阀不易点火的问题。

锂电池大概半年多没充电了,最近两三天出现了点火失败(有放电),需要先把煤气灶点燃一下才能启动热水器的现象。

昨晚热水器点火彻底不放电,更换了新煤气瓶,多次更换了电池(5号爱老婆电池加转接筒)也没有放电。

锂电池充了一会电,今天直接把热水器拆开准备到处测量。发现DIY锂电池盒的确接触不良,修复一下后放电成功。 再换爱老婆电池,也能成功放电。

问题来了:为啥昨晚用爱老婆电池不能放电???

网友:
看来老婆耍小性子了,所以接触不良

网友A:
说不定只是水压不够造成不点火的。

网友:
有点火声点不着火,和煤气压力过大有关系,压力太大有关系,煤气压力太大把燃气热水器的电磁阀关闭了,煤气就过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只是水压不够造成不点火的。

没点火声。 水压没感觉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点火声。 水压没感觉异常。

你仔细看我这个帖子,你把1插头拔出来短接,如果有电会有点火声的,就是微动开关2不通,用力来回压几下2,说不定2就通了,反复压还不通的话,就换一个微动开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95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我这个帖子,你把1插头拔出来短接,如果有电会有点火声的,就是微动开关2不通,用力来回压几下2, ...

先不管了 现在又正常了。 电池充好电,点火挺有力的,充一次能用半年。

网友:
还有 接触不好的位置

网友B:
微动开关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那个微动开关接触不良问题容易解决的,只要拿个螺丝批用力来回压几次触点头就好了,没有必要整个换掉的,我以前就是这样处理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动开关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目前用了很多次都正常 微动应该是好的。会不会是哪里因为电池不够电没有复位导致后面换其他一般的电池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微动开关接触不良问题容易解决的,只要拿个螺丝批用力来回压几次触点头就好了,没有必要整个换掉的,我 ...

之前试了很多次都不行,一次也没放电。现在次次都行。感觉可能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而是哪个步骤有问题导致影响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