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有5401电池协议测试真的有效

楼主(2022-05-14):
在拼多多买了台光机大有5401,刚好手里有几片STC15W104,今天抽时间搭了一个试试测试真的有效。
画红圈处要注意一下

正常输出波形

红接7805的输入端,黑接7805的地,绿接单片机8脚

附件打包里C程序文件、单片机下载文件

网友A:
没看懂,看在stc份上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看在stc份上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还是百度网盘吧,。没有M币了,看个贴都要扣,现在连个贴都看不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中2和4脚是短接在一起了吧

网友:
是做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中2和4脚是短接在一起了吧

图片中2和4脚是给单片机供电的

楼主:
通过外接的单片机发出的信号,大有电锤就可以其他第三方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中2和4脚是给单片机供电的

2和4我看见锡焊在一起了,中间是不是串联了一颗贴片电阻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4&pid=11680224
抵制附件收费
直接贴原帖.呵呵

网友:
测试成功,确实好用!

网友(2022-06-18):
:03000000020003F8
:0C000300787FE4F6D8FD75812002004AE9
:1000BB00190800000100010001000101000101000D
:0B00CB00010101010001010100000023
:0300F8001200FBF8
:0800FB007F027E1DDEFEDFFC2A
:0101030022D9
:0C00EB007F057E347DC3DDFEDEFCDFFA05
:0100F70022E6
:1000D700AD07C2B31200FBED24FF92B31200F8D2B2
:0400E700B30200FB65
:08010F00C2B31200F80200FB6C
:0B010400D2B31200FB1200FB0200FB54
:10008F00E4FC12010FE4FCECFF3395E0FEC3EF94A8
:10009F0019EE64809480500C74082CF8E6FF12005F
:0C00AF00D70C80E31201041200EB80D695
:10000F0002008FE493A3F8E493A34003F68001F278
:10001F0008DFF48029E493A3F85407240CC8C333F2
:10002F00C4540F4420C8834004F456800146F6DFC1
:10003F00E4800B01020408102040809000BBE47E96
:10004F00019360BCA3FF543F30E509541FFEE493B6
:10005F00A360010ECF54C025E060A840B8E493A37D
:10006F00FAE493A3F8E493A3C8C582C8CAC583CAA8
:10007F00F0A3C8C582C8CAC583CADFE9DEE780BE60
:0100D6000029
:00000001FF

下面的附件代码
#include <stc15f104e.h>
#define DATAPIN P33
const char sequence[25]={0,0,1,0,1,0,1,0,1,1,0,1,1,0,1,1,1,1,0,1,1,1,0,0,0};
void Delay200us()                //@5.5296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2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00ms()                //@5.5296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endBit(char x)
{
        //start
        DATAPIN=0;
        Delay200us();
        //send bit
        DATAPIN=x;
        Delay200us();
        Delay200us();
        //end
        DATAPIN=1;
        Delay200us();
}

void Start()
{
        DATAPIN=0;
        Delay200us();
        Delay200us();
        Delay200us();
}
void End()
{
        DATAPIN=1;
        Delay200us();
        Delay200us();
        Delay200us();
}
void main()
{
        char i=0;
        //send data 500ms
        while(1)
        {
                Start();
                for(i=0;i<25;i++)
                {
                        sendBit(sequence[i]);
                }
                End();
                Delay200ms();
        }
}

有M币的还是要支持楼主,有正反馈才有发帖的动力

网友C:
下载了楼主的程序,用stc15f104e测试了下,空载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有负载后就会掉电,能否帮忙看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兄弟可以多做几个卖给我们不会的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了楼主的程序,用stc15f104e测试了下,空载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有负载后就会掉电,能否帮忙看下哪里的问 ...

你接的电源是可调的还是电池,转起来电流在我用大艺电池的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