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救命!自锁夹头夹的太紧,钻头拔不出来了怎么办?

楼主(2022-05-14):
大概是3mm的钻头。实在拔不出来,太紧了。怎么办?

网友:
第一次吗?

网友:
喷电螺丝除锈剂 钻头位置往里喷   你夹头肯定缺油锈蚀了  还是不行上工具自己想

网友:
多用用就好了

网友:
加点油润滑一下

网友:
活的扳手 夹住   开的方向 地上砸一下  ……

网友:
别把人家给带歪了拿木棒敲敲

网友:
夹住锁紧的地方,反转一下就好了

网友A:
答案是管钳,我之前夹了个快换头当电批用,大概一周后想拆发现怎么都弄不下来,最后管钳一扭就搞定了

网友:
喝杯蒙牛,使出吃奶的劲往外拔

网友:
大力出奇迹,砸砸就行了。

网友:
想办法固定住夹头,反转几次应该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答案是管钳,我之前夹了个快换头当电批用,大概一周后想拆发现怎么都弄不下来,最后管钳一扭就搞定了 ...

我也用管钳拧过一次,钳口放个毛巾,免得把夹头刮花

网友B:
救命,夹得太紧,怎么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救命,夹得太紧,怎么取出来,,,,

你图片那女的肯定夹不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图片那女的肯定夹不紧。。。。。。。。。

自然,和你那个没法比

网友:
找个锉刀,竖着放在夹口沟槽里,夹头松向用锤子敲锉刀另一头。

网友:
有一次我用尽办法也搞不下来,最后把夹头切开了

网友:
震,使劲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