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6S漏电,打算亲自维修。

楼主(2022-05-14):
苹果6S漏电,打算亲自维修。自制一条给苹果手机供电线,接线性可调电源,方便开机看电流。以4.2V电压,500MA电流,接上6S开机后,进入黑屏待机(飞机模式下),每1-3秒电流从100MA以上反复左右跳到200,或300,或400MA,平均每1-3秒钟跳一次,不过跳电流也不是很规律,但一直不怎么停下来。
俺猜,很可能是U2电源IC坏了,打算买植锡网与
6S/6SP U2 1610a3
芯片换上。(本地手机店维修费180块。)
俺有锡膏,风枪,显微镜。

各位大神看下,维修希望大不?

网友A:
U2坏,有的机子一按开机键马上跳到120MA以上。正常电流是先跳80多。6S U2无胶,会者不难,看个人悟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坏,有的机子一按开机键马上跳到120MA以上。正常电流是先跳80多。6S U2无胶,会者不难,看个人悟性了。 ...

好的,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
万用表刻字漂亮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期待后续。

网友:
动手也是乐趣。期待后续成功发贴

网友:
期待楼主维修成功继续发贴。

网友:
这折腾的成本也不低啊  加油

网友:
这个也能修好,了不起哦。

网友:
可以,U2脚有点密集,正好练手

网友:
万用表上的刻字是亮点

网友:
等楼主的好消息了,最喜欢看修复的

网友C(2024-08-15):
是不是机器卖了??

网友:
大神,不是有卖117的档位贴吗,你这烙铁刻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机器卖了??

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