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上次伟力遥控改造没法成功,这次重新发一下。

楼主(2022-05-14):
常逛的电子垃圾店里上架了一些伟力V2遥控器主板套件。然后我手里还有一个以前买的遥控器,试试看能不能合体一下。给娃改个玩具车也是挺好的嘛。

原封不动塞进去肯定是不行了。观察一下主板,结构很简单,把油门方向还有中位调节旋钮那一边裁掉接线就行。这种程度的焊接操作算是日常吧。

遥控器拆壳,把没用的卡位用水口钳裁掉。

遥控器主板,切开,只用上面的十字摇杆,这种摇杆一般都是5K电位器,跟模型遥控器和游戏手柄上的一样。背面我给加焊了两个查接口。没办法,手里零件就是这么多充裕。

这样方向和油门就有了,还缺一个舵机中位调节。把原电路板上的电位器拆下来,前壳上打孔塞进去,胶水固定。我爱胶水。

放进去比划比划,可以说是非常合适。

那……接线,合体~ 电源开关塞到了一个按键孔里,一样是胶水固定。指示灯移动到遥控器自己原代的指示灯孔里。

完事~收工~

以上,剪了个小片片,欢迎点击: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奥对,还有车呢,这车以前发过帖子,进历史遗迹了。以前只是改了大电池和充电电路。后来给娃踩坏了。一块升级成全比例控制的。接收电调一体的伟力蚊车 套件。方便够用。舵机依然用胶水大法固定。

网友A:
那几个窟窿没用也要堵上,好看

网友:
控制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窟窿没用也要堵上,好看

用布基胶带贴上了

网友:
改的不错方便单手操作,遥控车也挺好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