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晶晨免拆短接神器

楼主(2022-05-14):
根据歪瓜油人的教程,淘宝买了个HDMI欺骗器,自制晶晨免拆短接神器。(https://github.com/superna9999/l ... ot-Dongle#the-logic
1、购入3.5块包邮神器;2、去除外套;3、两侧割开胶皮,取出主板(芯片主要为FT24C02A  EEPROM存储器);4、上CH341A编程及夹子读取数据,保存为bin文件;5、修改偏转地址248开始,为“boot@USB”,保存再次编程器刷入;6、第二针脚飞线至电容左侧或者HDMI最右侧针脚,并去除多余电阻。7、最后包上胶皮复原。
修改好的bin文件已分享至百度网盘,省的大家再修改了,直接刷入就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4V1NItgaDcXF9fqxEfW0A  提取码:zx2j

网友A:
我感觉这个存储芯片就是掩人耳目的,实际就是短接了一个脚吧!
应为HDMI接口好像就有数据接口,一般短接刷机模式,就是短接数据口到地,或者两个数据口短路,芯片会进入线刷模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买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个存储芯片就是掩人耳目的,实际就是短接了一个脚吧!
应为HDMI接口好像就有数据接口,一般短接刷 ...

晶晨会从hdmi里读取芯片第248偏转地址开始的数据,不是简单的短接一下。你可以看看晶晨cpu的手册。

网友B:
9.9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买了一个

有编程器的只要3.5

网友:
好银一生平安

网友:
可以一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厉害了  没找到短接点的机子能不能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  没找到短接点的机子能不能这样搞

S905的大部分支持

网友:
还是瑞星微的rk芯片的刷机简单,直接复位按键长按。

网友D:
这个店家有邮费的五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店家有邮费的五块钱

他店里另一个链接是免邮的

网友:
是不是iptv盒子就不用拆机就可以线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