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遥控玩具车,遥控距离只有4米左右

楼主(2022-05-14):
拆了一个玩具遥控车,看看里面的结构,

这是外观,

拆开四个螺钉,打开外壳,

芯片上面有胶,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

这是遥控器,

遥控器下面的电池盒,

外壳没有一个螺钉,直接用手搬开卡扣拆开,

这是电路板背面,没有连接线,

芯片也看不清楚。
现在的问题是遥控距离4米左右,超过距离按遥控器就没有反应了,能增加遥控距离吗?

网友:
发射天线都这么长了。距离才这么近,没法改善了应该。

网友:
遥控车的芯片搞出来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
遥控距离只有4米

电池看看,及电池盒清理下

最简最易办法

网友:
可能是遥控器摔过,频率有点偏了,调一下遥控器的磁芯试试。

网友:
买了个同款的,准备挂个锂电池玩玩。

网友:
1、遥控器电池才2节,电压低了,换成一节锂电池,保证遥控距离会增加2、把接收天线改成铜丝,竖起来,原天线是一根短线,还贴在车壳上,影响接收效果。

网友:
不知道是24-27M的还是2.4G的,24m-27m的有些就是距离短,可以加9016在放大下,2.4g的话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A:
以前拆小孩的遥控车,控制板一大堆元件。现在的真集成

网友:
捡了好几辆,遥控器里那个里面有十字芯的部件是调整发射频率的吗?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小孩的遥控车,控制板一大堆元件。现在的真集成

零几年我试过把遥控车130电机,换25元2个钕铁硼磁钢,速度变慢改加粗绕组,结果烧三极管,早知道应该加功率管扩流。现在集成度好高,整合到单芯片里面,很难改功率管扩流提速。

网友:
换更长的天线

楼主:
发现把遥控器举过头顶可以增加遥控距离到6.5米,原因不清楚。

网友:
这遥控距离本来就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