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ST-333ESXⅡ收音头偏频调整

楼主(2022-05-14):
80年代的老爷机,偏频了,有0.1Mhz的偏差。网上看了不少贴子,维修师傅分享的经验,判断应该是鉴频的问题,要调整鉴频中周使的LA1235第7-10脚间电压为0。然后就拆机调整吧。

30多年的老爷机,外观还很好。

30多年的老爷机,外观还很好。

30多年的老爷机,外观还很好。

就一个收音机,里面真多东西。

就一个收音机,里面真多东西。

就一个收音机,里面真多东西。

调整中周IFT205,使到LA1235的7-10脚间电压归零

调整中周IFT205,使到LA1235的7-10脚间电压归零

调整中周IFT205,使到LA1235的7-10脚间电压归零

低段可以了,频率准了,立体指示灯也亮了

低段可以了,频率准了,立体指示灯也亮了

低段可以了,频率准了,立体指示灯也亮了

高段也正常了。

高段也正常了。

高段也正常了。

网友:
高级货 89十年代霓虹国的制造工艺技术已很先进,

网友A:
跟防火墙放在一块什么意思?模电与数电?

网友:
这种收音机 真的能做到听一天耳朵不累

网友:
老东西看不懂

网友B:
磁管电容衰退了?

网友C:
建议检查一下周围的电容,老机器的电容老化后容量变化就容易导致频偏。

网友:
20年前一直想买一个,可惜绝大部分没有短波,做罢了。随着人长大也不需要了。

网友D:
索尼ST-333ESXⅡ收音头很高级.我的TK-6040

网友:
估计这一个收音机比现在的n个还耗电呢。

网友:
嗯,玩的是情怀。我也有两个收音头,不过用得少,主要用一体功放收音机。

网友E:
最怕没调节之前,电压已经是0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怕没调节之前,电压已经是0 了

看贴子LA1235鉴频的调整都是这样调,我也是一样操作。听了好几天了,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防火墙放在一块什么意思?模电与数电?

防火墙还没有收音头年纪大,已经用来做垫脚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管电容衰退了?

可能是鉴频中周变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索尼ST-333ESXⅡ收音头很高级.我的TK-6040

DX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检查一下周围的电容,老机器的电容老化后容量变化就容易导致频偏。

这个比较麻烦,要看电路图,好复杂

网友:
这个时候,可以听些超远程,音乐节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