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也DIY个UV紫外固化灯,算是小改吧

楼主(2022-05-14):
看了坛友DIY大功率手持UV固化灯的精华帖,对UV灯的兴趣又被勾起来了。早就想弄个UV灯,买点绿油,方便固定电路板的飞线,贴片元件啥的。现在电路板集成度越来越高,元件越来越小,修修改改的不用胶固定不牢靠。买个UV灯吧,便宜的看不上,贵的买不起。DIY吧,动手能力有限,做出来太丑。这次突然想起来用现有的强光手电改就行了啊!!!
本人是个手电发烧友,大概10年前就开始买强光手电了。手电和相关配件陆陆续续花了大概700-1000大洋了!!!花这么多钱买手电在旁人眼里肯定是疯子,所以不敢拿出来炫耀,尤其是早些年间。最近几年好些了,差不多家家有强光手电,虽然都是便宜货。至少买过4个手电:劲衡12A,论坛不锈钢小直(后来又卖了),鹰眼X5R,农夫X1。除了论坛小直,另外3个一直都在。

这只是一小部分订单,就这么多钱。别玩手电,真的,烧钱!

农夫X1本来是2节26650供电的,又长又重。被我去掉一节,改成单锂的了。因为2节锂电池略微不均衡,越用越不均衡,不改怕电池坏掉。驱动也被迫换成单锂升压的了,因为灯珠是6V的。一个驱动就40大洋啊!!!!

xhp50灯珠,6V,功率18W,亮是真亮,费电也是真费电。换成单锂后被我改到了7W(来回瞎折腾费钱)。

这种灯珠有个“十字”,近距离光斑中间是黑的,只能半米以外使用。

后来换的驱动自己加了2个钽电容,不加的话,最高档18W换最低档可能失败,估计电压掉太快的缘故。也不知道开发人员有没有充分测试。

本来想用这个手电做UV灯。因为这手电不能直充,必须取下电池充电,不方便。平常用充电麻烦算缺点,UV灯不常充电就不算缺点了。可惜单锂升压电压太高,实测不行,串个二极管也不行。买驱动吧,物美价廉的那家只发中通,因为疫情中通到不了我这。

事实上买灯珠都费了很大劲。很奇怪,卖灯珠和驱动的几乎都是广东的,他们不知道怎么达成了默契,几乎全是发中通。圆通,申通都能到我这,他们就是不发。斥资18.34买了395nm波长的UV灯珠(坛友说395比365的固化效果好),又花了7.3大洋买了UV胶(这么贵只有那么一丁点胶水)。

只能用鹰眼X5R改了。这个手电能直充,带USB接口。

遗憾的是接口必须依靠橡胶塞才能防水。

内部是3块板子拼起来的。对于一个手电来说,复杂的令人发指!

上边芯片很多。

一个灯珠驱动电感,一个充电电感。

曾经把这个驱动拆了,甚至一半多的元件都拆下来了,为了跑电路图。最后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快要放弃了,才跑出图来。有的元件靠丝印查不出真正的型号,用了很大的精力和运气才成功了。

本来我是不想分享出来的,因为花的精力太多了,论坛上伸手党又太多。它的电路设计有些地方还是比较巧妙的,比如LED指示灯的控制,比如电压检测如何做到不按按钮的时候无电流,之类的。如果你肯下功夫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电路设计还是有一定水平的。你可以数数元件数量,对于一个手电筒来说,复杂到不可思议(起码在不懂的人眼里)!!!

左侧是原来的L2灯珠,铝基板;右侧是UV灯珠,特意买的铜基板的。都是10W功率(当然实际运行在7W左右),基板直径20mm。本以为UV和白光灯珠电压差不多(白光灯珠内部其实是发蓝光)。结果一测,UV灯珠电压大概高0.3V。这意味着电池电量稍低,就不能恒流了,亮度开始下降。

拆掉灯杯。

拆掉原来的灯珠。这个小螺丝不起固定基板的作用,只是用来防止基板旋转。

买UV灯珠送的导热硅脂。

抹硅脂,焊导线。

装灯杯。灯珠有点不居中,但是因为基板已经顶到铝壳边缘了,无法再调整位置。就这样得过且过吧,再拆开怕硅脂弄的哪儿都是!

以前没怎么近距离接触过UV灯。这玩意照大部分东西都不明显,甚至怀疑有没有开灯,照浅色的东西或者荧光的东西就特别明显。

拿出很贵的UV胶。第一次用,没有买那种需要针头和推杆的,推杆太贵了。

找块报废的板子,破坏一下,模拟需要修补的部位。

涂UV胶。

即使过了10分钟,胶水也不会凝固,因为没有紫外线。

最高亮度,大概10秒就凝固了。不过此时胶还比较软,能够轻易用牙签划伤。

照射1分钟以上,UV脚彻底固化,牙签划不动,用金属镊子用力才能划动(看来胶不错)。难怪坛友DIY大功率UV灯,这要是用零点几瓦的小灯珠还真费时间!

彩蛋!用UV灯照射LED灯泡会发出荧光,就像真的点亮了一样。

网友A:
楼主手电真多本来也想改,看了下成品只要10块钱左右,又有点犹豫了,灯珠已经买了,估计就改个单灯珠的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电真多本来也想改,看了下成品只要10块钱左右,又有点犹豫了,灯珠已经买了,估计就改个单灯 ...

10块能买大功率的吗?功率还是得大,不然固化时间太长。

网友:
光固化的话可以用小功率+多颗,优点就是大面积的固化较均匀,缺点就是单位面积内功率小,之前老王那撸的美甲的灯板,把灯珠搬到了灯条上,曝光效果还行

网友:
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B:
相同瓦数  波长越短 能量越大  固化越快 。365是比395更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同瓦数  波长越短 能量越大  固化越快 。365是比395更强大。

有人说不同的胶需要不同的波长,不知真假。

网友:
10W太热用C8手电来改会好点

网友:
十几二十块钱买个T8灯管

网友:
感觉灯珠有点像山寨的,我这个买成86说是韩国首尔的5W灯珠,用着不错,固化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块能买大功率的吗?功率还是得大,不然固化时间太长。

大概3W左右吧,其实也不低了,一般固化也够了。手电的话小手电也就装一颗1W的灯珠,用大手电改又不合算,裸着改费时费力还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不同的胶需要不同的波长,不知真假。

低波长的LED 现在 做不到很大的大功率。365是目前最强的固化光源 。高要求固化会3系列和2系列的LED 混合排列。

网友:
改的不错 原来是这玩意固化还跟功率有关系  找个激光的会不会比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不同的胶需要不同的波长,不知真假。

还有一点是 温度的耐受  不耐高温的物料就不能用 大功率的365照射 ,其产生的高温会损坏物料 。比如美甲就要用395而且得低功率 。用大功率365 嘿嘿  。

网友:
这个算是单颗 最强 365了 NWSU333B   聚光照白纸都冒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不同的胶需要不同的波长,不知真假。

这是肯定的,牙科的蓝光固化等我也有一个,树脂补牙的材料前几秒还像嚼过的口香糖,几秒后比牙齿还硬。但是365对它基本没效果,其实美甲灯效果不错有便宜,之前修手机屏幕都用它

网友:
我之前用几块钱的Q5手电改的,用的欧司朗的395

网友:
我也准备改一个

网友:
尽是好手电啊,就需要楼主这样的玩家,我们才有捡漏的可能,以后玩了不想玩了咸鱼出一定要非常便宜啊,

另外其实一颗3瓦不到的灯珠基本够了,你看我玻璃电脑桌那个柱子,还有玻璃茶几比这个大得多,就靠这个改装手电10秒以下就解决了

其实我也是改了很久了,Q大婶几年前最早的帖子就说过了,这个骄富UV胶水都过期了一样用,真他妈给力,照片这个都粘了2年了没问题稳稳的

下面附点图供大家参考

附几张图,

网友:
动手能力极强改的不错,羡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