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可以外接比我笔记本分辨率高的显示器吗?

楼主(2022-05-14):
我有一个笔记本  牌子我就不讲了 ,分辨率是 1080P的雾面屏 带一个HDMI 2.1的接口, 有一个 gtx 1660 6G显存的独显
然后我想买一个4K的显示器,卖4K显示器的师傅说 我这个电脑只可以输出1080P的

所以我有一个疑问

我可以外接比我分辨率大的显示器吗?

如果可以 有什么文献资料 可以查看吗?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可以接, 一般的显卡都能应付4K60Hz, 不支持的话, 也能降成2K或1080P

网友:
还是要看你笔记本牌子,显卡应该支持的

网友:
你想怎么接都可以,显示器分辨率向下兼容的

网友:
查你的笔本显本信息,看显卡支不支持。显卡支持则可以,显卡不支持则不可以。

网友:
这取决于你笔记本里面的显卡的性能,在设置里是可以看到的。不过,人家买显示器的师傅应该是比较有经验的,他说不能,应该不能。除非你升级显卡。

网友:
芯片厂商        NVIDIA
显卡芯片        GeForce GTX 1660
显示芯片系列        NVIDIA GTX 10系列
核心频率        基础频率:1530MHz
CUDA核心        1408个
显存频率        8000MHz
显存类型        GDDR5
显存容量        6GB
显存位宽        192bit
最大分辨率        7680×4320

网友:
如果显卡支持4K,就能在显示器上显示4K的分辨率。反之只可以输出1080P的。师傅说的是对的,

网友:
4k可能要dp才能正常显示的吧?

网友:
显卡不算差,卖显示器的2,接上显示器,显示器能支持多大,显卡就能上多大

网友:
肯定可以,就算你的显卡不支持4K分辨率也一样可以显示,最多就是不能以4K分辨率来显示而已,显示器可以向下兼容的。

网友:
得看笔记本输出接口支不支持,HDMI或者DP接口是啥版本

网友:
就和师傅说的一样,看你的输出接口支持程度

网友:
4K分辨率显示估计问题都还好,但如果是玩游戏或者播放视频里可以要去查一下你的笔记本说明书了

笔记本现在很多CPU都有集成显卡,虽然你还有有独立显卡, 但你要查一下你的HDMI接口是从独立显卡接出来的还是从集成显卡接出来的

如果是独显的HDMI,你放心用4K,如果集显的HDMI,接4K显示一般都没问题,日常办公用4K分辨率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不要指望游戏或高清视频(4K,8K硬解)

网友:
和自带屏幕分辨率无关的,4k输出是没问题的,但不能使用复制显示,这样所有屏幕会被限制到分辨率最低的那块屏幕的分辨率,需要使用扩展显示,也就是2个屏幕显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这样可以使外接屏幕达到最大分辨率。
你这个独显,我猜应该不会搭配amd的cpu。玩大部分游戏也是没问题的,但对比1080p的屏幕来讲还是会降低些的。目前绝大部分笔记本的因特尔cpu(amd的cpu的笔记本我暂时没去了解过)显示,任意时刻都是由集显负责输出画面的,在使用独显时,独显仅是负责画面渲染运算,将结果发给cpu集显进行输出。
近五六年的电脑,中高端的都是支持4k输出的,高端的很多都能到6k和8k输出了

简单说就是能支持外接4k屏幕并达到4k显示,需要使用扩展显示或者仅第二屏幕显示,不能使用复制显示。玩游戏显卡压力会大些。

网友:
可以的,只要显卡支持的分辨率就可以。

网友:
多简单个事,带笔记本去买不就行了

想当然是不行的,我电脑只支持1080,有个2K的显示器,确实是点不亮的,用4K的机顶盒(也支持2K)也点不亮,接独显才亮,电脑兼容还得显示器兼容

网友:
19楼已经把方法告诉了,现场试机,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