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SONY F333SE功放拆机维修请教!

楼主(2022-05-14):
偶得一台SONY F333SE功放,具体情况如下:

楼主:
此机用料很好,想修复,机器的前级和这个一样,后级不一样,不是场管
主要情况如下:
1、此机到家保险烧了,测大管都好,手头没有合适保险,就没有上电,拆机检查好多保险电阻都变值了,网上买了都换上的,光接后级上电没有问题,接前极板后烧保险,检查每个声道烧了一对大管,经检查前极板的孪生场管,和另一个场管都烧了。
2、此机前级和后级不是一块板,通过排线联接,是否可以单独接前级上电调试?
3、烧管是不是没有接入保护电路,感觉此机保护电路也没有切断主要电压,是怎么保护的?

谢谢大家,水平有限,请教老师!!

网友:
满满的年代感  预祝楼主早日修复

网友:
抖音有一个修功放高手。。。。

网友A:
是否可以单独接前级上电调试?

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B:
从你给的电路图部分来看,可先拆去R427、R428,切断大管输入并让大管处于截止状态,先调试MAIN (A) BOARD,确认没问题了再接上这两只电阻,调试MAIN (B) BOARD。电路图上都标出了各关键点的电压,应该不难修。
检修这类功放机,最忌轻易给整机上电,搞不好就烧大管,而且很难买到合适的配件(就算能买到相同型号的管子,其参数也会与原用管子有出入,很难完美配对),即便修好了,声音也变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单独接前级上电调试?

这个前级和后级是直接在一起的,直流工作点互相牵制,基础不扎实,不知道可不可以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给的电路图部分来看,可先拆去R427、R428,切断大管输入并让大管处于截止状态,先调试MAIN (A) BOARD, ...

前后的直流工作点我觉得是互相牵制的,不知道能不能断开,现在孪生对管烧了,一个海鲜市场就大几十,在考滤修不修的问题,投入太大,慢买回来一上电又烧了

网友C:
功放的保护电路大多是为了保护扬声器不被烧毁,并不能直接保护功放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的保护电路大多是为了保护扬声器不被烧毁,并不能直接保护功放三极管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全散件组装,功放是好功放,但坏了管子不好配!

网友:
除了成色比较老外,里面的电路和元件还可以。

网友D:
分立差分。。。。够喝一壶了。。。先淘宝垃圾管代换上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立差分。。。。够喝一壶了。。。先淘宝垃圾管代换上修吧。。。

是的,分立差分

网友:
楼主勇气可嘉,我是不敢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