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TTEN 936焊台拆解,金属壳子的936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2022-05-14):
咸鱼上无意中发现了这个936,金属壳子936第一次看到
外观成色不错,果断花85大元入手,拆、、、、、、
01年2月生产,今年也21岁了
这个led通电就亮,应该是电源指示灯,好像没有其它功能
250V 1A保险管,是不是(好像不是慢熔的)
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个壳子
--------------------------------------------
这变压器上贴个9V也不知道什么鬼
这个变压器后面有用,为了防止手上的汗导致它生锈,先贴上一圈绿色高温胶带
看到这个936B,心都凉了,这是最次的936
多输出变压器,实测是黄线22V,蓝黑14V,蓝蓝28V(原装白光焊台变压器实测26.9V)
两块主板
主控
不懂电路,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方案
焊接的真是惨不忍睹
两线发热芯,加一根地线,三线手柄,硅胶线
主板原件全拆
电位器,手感不好,
拆开后发现里面是电阻丝的
实在和ALPS没法比,这个电位器只能用能宁就行来形容了

楼主:
买这个936为的就是这个金属壳子

网友:
21年了?还不带恒温。这个价格可以买全新带恒温焊台了,我前几年看到数码值得买推荐的才39元包邮。

网友:
这是要老瓶装新酒吗?

楼主:
必须装新酒

网友:
安泰信哦...

-=-=-=-=-=-=-=-=-=-

网友:
这个价格是贵了点

网友:
保险管座安装在底部,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设计。

网友:
确实非常老啊!

网友:
线绕电位器就别和普通电位器比了,基本用不坏的。成本高得多。

网友:
拆了干嘛的?LM317不是调压的吗?

网友:
20多年了,还挺新的

网友:
这电路元件,得20年吧

网友:
同价位买过一个快克的做工很好,不过用了白菜t12再也回不去了

网友A:
好,比什么T12白菜白光类好,那东西很多烙铁带电,有一次焊接一块解码芯片,cs8416被我焊坏了,用的是黄花907从那以后买了一个杂牌936.936因该是小电子厂最爱的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比什么T12白菜白光类好,那东西很多烙铁带电,有一次焊接一块解码芯片,cs8416被我焊坏了,用的是黄花9 ...

隔离电源怎么会带电

网友:
看着比如今的936强,为何粉身碎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