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美菱茶吧机维修

楼主(2022-05-14):
因为平时喜欢瞎折腾,所以同事带了一块美菱茶吧机的电路板过来给我看看能不能修,这个电路板之前被人家修过一次,但没修好,听说换了一个电源芯片,和把一个貌似是76欧电阻拆掉后用焊丝短接了,之前电源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现在他更换成的是VIPER12A,
到手后我测了一下发现整流桥已经击穿了,这个电源芯片也显示短路,拆掉后测试正常,但按网上说的测了一下这个电源芯片,貌似又是好的,
我查了一下VIPER12A这个电路图,参数里面说12脚是接地的,但这个电路中貌似56脚才是接地的,78脚供电,这些和VIPER12A我现在怀疑这个芯片型号不对,
我打算从网上买元件回来换,又担心买错了,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没原装芯片,只能跑跑线路看与那种芯片脚位对应,实在找不到型号,就外接电源吧!

网友A:
才疏学浅,楼主的照片也不太清晰,看不出这是什么电源IC,只看到好像1脚是VCC,5、6脚是内部开关管的漏极,7、8脚是内部开关管的源极,就是地。根据这个脚位判断,可以排除VIPER12A。建议上两张高清大图,着重拍开头电源部分,放上来供高手判断。

楼主:
今天休息,板还在公司,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看清,这个芯片56脚是相连的,78脚也是相连的,56脚和整阻流桥正之间阻值为10欧.  78脚对整流桥负阻值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疏学浅,楼主的照片也不太清晰,看不出这是什么电源IC,只看到好像1脚是VCC,5、6脚是内部开关管的漏极, ...

谢谢,明天给你再拍个高清图看看,现在手机里只有这二张是稍清一点的,你看看能不能看清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休息,板还在公司,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看清,这个芯片56脚是相连的,78脚也是相连的,56脚和整阻流桥负之 ...

这个回复里用附件传了二个图片上去的,怎么看不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疏学浅,楼主的照片也不太清晰,看不出这是什么电源IC,只看到好像1脚是VCC,5、6脚是内部开关管的漏极, ...

总是上传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刚刚有一张成功的,不知道能不能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疏学浅,楼主的照片也不太清晰,看不出这是什么电源IC,只看到好像1脚是VCC,5、6脚是内部开关管的漏极, ...

3M的图片上传不成功,我压缩了一下,看能不能看得清

网友:
先在低压滤波电容加5v电压,看单片机能不能用再决定修还是不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3M的图片上传不成功,我压缩了一下,看能不能看得清

这回看清了,但还是想不到有什么芯片与之脚位是匹配的,等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
芯片一般不大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回看清了,但还是想不到有什么芯片与之脚位是匹配的,等楼下高手回答。 ...

换了OB2226AP,好了,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