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的dan疼,交流下家庭网络拓扑及智能化

楼主(2022-05-14):
      先上网络拓扑图。为了公网ip,光猫桥接,由小娱c5拨号。很稳,一年没有重启过,能跑满500m的带宽,再高没试过,觉得用不到。

楼主:
      弱电箱有点小,这么多设备挤在里面稍微有点热。从右到左分别是hg8321r+nanopi neo二合一,小娱c5,ac100+nanopi fire3二合一,gs108t,然后是两台gs108pe。前三个设备都是缝合怪,网件的躯体,灵魂却是别的,甚至有两个灵魂共用一个躯体。

网友:
真是闲的蛋疼

网友:
楼主厉害了, 比较夸张了

楼主:
      最左侧是两个电源,一个12v,另一个48v,两个都是全密封,内部罐胶的,号称军工级。12v输出先接UPS,然后接的光猫、路由、旁路由、监控、网关、hass服务器、nas、下载机、还有网件的gs108t交换机和AC控制器,反正12v供电的都接上了UPS。48v电源接的两台gs108pe交换机。

楼主:
两台机器叠在一起 ,上层是下载机,下层是nas。所有硬盘都是固态,12v供电,用工控主板DIY的,功耗大约10到13瓦左右一台。旁边还有一台nas,用于冷备份,平时不开机,需要的时候远程开机。

楼主:
Nas系统用的openmediavault,稳定性非常高,已经429天没有重启过了。上了四块2t的sdd,好像容量快满了,有空要清理一下了。

网友:
这得是多大的房子,我想说:
壕,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赞!清楚明了,设备摆放整齐,看得很舒服

网友:
汤臣一品的吧加个太阳能板,12V150AH电池

楼主:
        一共八台tp的ap再加一台网件的ex6150扩展器,有一台因为不支持802.11r,怕影响漫游设成了胖模式,所以管理界面里看不到。

网友A:
楼主家是大别野吗?壕
请教一下,500M带宽能跑满是怎么测试的?
另外openmediavault这个第一次听说,相比群晖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耗电不少吧。

网友B:
好家伙8个ap,这得多大的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8个ap,这得多大的家。

厨房、卫生间,餐厅、客厅,再加房间差不多要这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家是大别野吗?壕
请教一下,500M带宽能跑满是怎么测试的?
另外openmediavault这个第一次听说 ...

用测速网站啊,相比群晖没有任何优势,胜在简洁稳定。

网友:
楼主的设备真的多

网友:
卫生间都设个AP了

网友:
豪的世界,咱就看看吧

网友:
我们家把厨房、阳台、厕所都装上AP怕也要不了8个,楼主这是独栋大别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