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准备审车,正好自己做一次保养(大众EA111)

楼主(2022-05-14):
七月份就是车子第八个年头,下周准备审车,正好到12w公里,今天把火花塞换掉,机油换掉。
顺序,先抽机油,抽的时候空挡时间换火花塞,火花塞换好正好加机油。抽的方式能更换3.7到3.8升,以前4s放油换只能换到3.2到3.3升,看来抽油换的更彻底。上次剩的在抽完后倒进去,过几分钟又抽出来,相当于洗一下。

机头大众111,机油用的欧版进口壳牌超凡喜力040,活动时候下次出头。机滤以前用马勒593,后来用曼牌712.90,传统纸滤芯,和4s标配同源,后来看上了712.94,区别就是外壳银色,内部是合成纤维滤芯,俗称长效机滤,跑一万五不在话下,长效机滤在国内普及不多,其实多半与利益挂钩,增加了换油周期,各种利益受损。机滤设置22牛米扭矩,扭矩扳手拧到响结束。
火花塞从左到右,前三个抠开线圈卡扣即可拔出更换,第四个线缆短,只有拔出线圈插头后,才能拔出线圈更换。以前用标配的和4S及原车同型号F7HER2,现在已经停产,替代品是FR7HC+,都是镍钇合金,3w寿命,参数基本一致,但内阻有差异(测过好像一个几百欧,一个一千五百欧?记不清了)。拔出一个立马上一个,避免掉东西进去。拧上的时候上扭矩扳手,28牛米慢拧到响。

不多说,贴图。

这就是94机滤,外观颜色与90不同,滤芯是白色的合成无纺布,也就是所谓的长效机滤。

拆下的火花塞,外观看,燃烧正常,没有漏气,间隙也正常,其实洗洗还能用,不过五六十块钱一套的货,也无需节省。

新型号替代品

扭矩扳手

计算成本,4s,机油198(半合成),机滤105左右,螺丝10,工时100样子吧,好久没去忘了。火花塞第一次在4s换的4个180。一共593元。
自换材料价格,机油价格不同阶段不一,自己买的平均值,算140吧,机滤活动价40左右,火花塞45,一共225,工具折算成一次20元吧。也就245元。
节省348元,耗时不到1小时。

最后,继续苦逼的考我的第三个注册证。

网友A:
我一直用抽油的方式换机油。

网友:
抽油比较好。。

网友B:
过程照片接近于没有啊。
虽然说镍合金,铱金之类火花塞对于大部分车的点火效果接近于没区别,不过用镍合金的真的太少了,可能只有面包车和营运车辆会考虑。
抽油泵该升级了,我自己diy的泵,差不多就换滤芯的时间抽完4L(热油),比真空抽的还快。没必要刻意纠结旧机油是否排放干净,对于这类客户我都建议换发动机。有的车型设计有缺陷就是会剩一点,我都不会说,有些时候4s就是要剩一点不放出来。

网友C:
把油箱里的油抽干净换97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油箱里的油抽干净换97的油

老胸哪年穿越来的?还97

网友D:
修车店都没见到过用扭力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车店都没见到过用扭力扳手

自己干更正规,虽然火花塞给了拧紧的角度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程照片接近于没有啊。
虽然说镍合金,铱金之类火花塞对于大部分车的点火效果接近于没区别,不过用镍合金 ...

还镍合金的太少,好多中端到低端车,都是标配镍钇合金,跑个三四万,价格便宜,市场很大。

网友E:
注册岩土工程师好像很难考啊
都已经有2个注册类的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册岩土工程师好像很难考啊
都已经有2个注册类的了,厉害

是的,注册环保,注册公用设备。事不过三,准备干一票大的后收摊。

网友:
车就是用来代步而已。看火花塞应该是1.6自吸的机子

网友F:
买菜车,除了4s店免费换2次机油后,某宝某城旗舰店网购机油,半合成200左右,空气滤芯和机滤网购博世的,都是15元左右一个,路边摊换机油机滤,空气滤芯自己换,原装铱金火花塞,没换过,十几万里程,车况一切良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注册环保,注册公用设备。事不过三,准备干一票大的后收摊。

跨专业考的都是学霸,只是以后挂证只能查的越来越严了,以后想躺都没法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菜车,除了4s店免费换2次机油后,某宝某城旗舰店网购机油,半合成200左右,空气滤芯和机滤网购博世的,都 ...

你这机油买的行货吧?
买一下京东国际里面的进口全合成,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跨专业考的都是学霸,只是以后挂证只能查的越来越严了,以后想躺都没法躺啦 ...

社保一起走。当技术顾问,按月薪发,合理合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程照片接近于没有啊。
虽然说镍合金,铱金之类火花塞对于大部分车的点火效果接近于没区别,不过用镍合金 ...

我问过收够贵金属的老板,人家说火花塞那点贵金属不值当。 所以就收三元催化器。

网友:
不错,自动动手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抽油的方式换机油。

机油滤在下面的还是需要放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机油买的行货吧?
买一下京东国际里面的进口全合成,有惊喜。

买菜车,没必要用那么好的机油,半合成就可以了,只要是正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