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P-AB+29F01T2ANCMG2怎么设置量产

楼主(2022-05-14):
主控:SM3268P-AB  闪存:29F01T2ANCMG2
买的128GB的U盘

拷贝几十GB的文件后就不能识别(电脑里面没U盘盘符),文件没拷贝完。
量产软件自动识别成 29F32B2ALCMG2。实际型号是29F01T2ANCMG2
量产软件的设置里怎么没这个型号(29F01T2ANCMG2)?
请问大大们我这个怎么量产?或者是我的量产软件下载不对?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A:
ANCMG是4CE 128G,和ALCMG同ID,die是相同的,ALCMG是最基础的1CE 32G版本
那么ANCMG可以看作4个ALCMG叠叠乐
直接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CMG是4CE 128G,和ALCMG同ID,die是相同的,ALCMG是最基础的1CE 32G版本
那么ANCMG可以看作4个ALCMG叠叠 ...

谢谢,还是开不了,下载几种版本都提示各种错误:pretest fail(01)
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

网友B:
用创见的合集开呗,其实这颗粒上3281要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开不了,下载几种版本都提示各种错误:pretest fail(01)
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
{:032 ...

盘掉了,试着换2.0口开卡
不过我更建议这个颗粒上32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盘掉了,试着换2.0口开卡
不过我更建议这个颗粒上3281

这个颗粒在3281上掉盘,有遇到过么?我贴了两个盘都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创见的合集开呗,其实这颗粒上3281要好多了

创建的集合在哪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