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如何解决SM3281+L06B认盘慢的问题

楼主(2022-05-14):
原问题:
又做了个3281AB单贴ANCMG的盘,颗粒质量还算可以,坏块只有6个,跑圈也能过,但是里面数据多了之后认盘的速度就会变慢,拷40G左右的个人数据进去,弹出之后再插上认盘就需要15-30秒,插入U盘的瞬间系统能认到设备并显示量产时配置的型号等信息,我的电脑里面里面完全没有盘符,此时ChipGenius里面也识别不到主控和闪存的信息,等认盘之后所有信息也都能正确识别了。而自己手里的其他盘都是几乎秒识别。
之前开卡是用创见整合包里面的T版本工具,用S0903版本重新开卡又能恢复到空盘状态下的认盘速度,但只要拷一些文件进去,认盘又会变慢。开L06B是需要其他版本的工具还是需要短接开第二次,才能解决认盘慢的问题?
之前跑圈没问题就装到金属旋转壳里了,能不短接就尽量不短接吧,我试了下根本打不开

解决方法:
搭配L06B颗粒时使用S0429v1版本开卡。经过测试,使用该版固件,存入30G数据,认盘大约为2.5-4秒左右(自插入主机USB3.0接口到我的电脑中出现盘符),且未见随存入数据的总量增加而变长。在此版本之后的固件均存在认盘慢的问题,无论是2.0还是3.0接口,无论是Intel还是AMD平台。搭配L06B以外的颗粒我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可以放心使用新版固件。

楼主:
现在盘里存了4G的视频文件,实测另一台机器2.0口认盘3秒多,已经很明显感觉比3281AB+L95B和3267AE+东芝8DDK认盘慢不少了
存10G,6秒认盘。。。

用S0429v1重新开卡,有改善,存10G数据可以3秒认盘,但还是没有别的盘那么快
存30G数据,4秒认盘,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
3281+l06还有这种问题,我一直用的V0903这个版本量产的

网友A:
板子洗干净试试

网友B:
你说的这个s0429v1是开卡软件版本吧,不是固件版本。话说之前做过几个双贴l06b的3281盘,好像没有你说的问题。跑圈完之后写满了数据插拔都是两三秒就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s0429v1是开卡软件版本吧,不是固件版本。话说之前做过几个双贴l06b的3281盘,好像没有你说的问 ...

我当时跑圈没问题就直接重新格式化了,再插入是可以正常认盘的。后来是把我个人数据搬进去之后才有这毛病的。3281这东西其实挺玄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洗干净试试

当时焊完就处理了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跑圈没问题就直接重新格式化了,再插入是可以正常认盘的。后来是把我个人数据搬进去之后才有这毛病 ...

好的,等我后面考点数据试试看。3281确实疑难杂症挺多

网友(2022-09-23):
我的3281盘和3280盘都有这个问题,存入数据多了就会识别变慢,我用的都是MLC,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3280/3281的通病。

网友(2023-02-28):
3281加15167  64g 认盘5秒左右,手机上认的也慢

网友(2023-04-23):
我sm3280AB+15177-256G(双贴,总共512GB),我数据拷贝到350G左右(还剩100G左右的空间),也出现识别慢的问题,我用的版本应该是以前的。

网友(2023-07-21):
这个存入数据多了以后变慢的问题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
我也用的3281L AB+L06B 128G,没有任何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