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保护板怎么安放才合适?

楼主(2022-05-14):
扫地机电池包坏啦,在网上买了一块,但跟原来的触点排列不一样。怎么安放比较合适呢?

网友A:
贴一层青稞纸隔开,飞线,正负用17AWG及以上,其他的几个随意了,线径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一层青稞纸隔开,飞线,正负用17AWG及以上,其他的几个随意了,线径不重要 ...

关键是电池盒太紧凑了,包大了放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电池盒太紧凑了,包大了放不进去……

B1-B3贴着电池之间的缝隙走,正负要是实在没空间你可以考虑用0.2mm的铜带贴着走,这种你买之前就应该对一下的,保证起码正负合贴,都到手了就没多少调整余地了

网友:
B-~B1~B2~B3~B+

网友:
粗的两根摆放好,其他细点没事

楼主:
线都会接,就是包大了放不进去盒子里……

网友B:
有六把电动螺丝刀、二把电锤而且都是自己组装电池的人告诉你,买好的18650锂电池根本不用保护板。现在好的锂电池自带放过冲、防爆、防燃的,何必多此一举呢!

网友:
只要做好绝缘,想怎么放就怎么放,只要放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六把电动螺丝刀、二把电锤而且都是自己组装电池的人告诉你,买好的18650锂电池根本不用保护板。现在好的 ...

这种18650不用保护板,不安全的,万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18650不用保护板,不安全的,万一呢……

24V松下电锤,装监控半天打40个孔,两块电池都没有保护板,啥事也没有,就是正负极直联电锤。不过,我买的18650锂电池都是一节30+元以上。

网友:
做好绝缘就行

网友:
做好绝缘,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楼主:
果然塞不进去……

网友:
这个电池仓太紧凑了

楼主:
我就想知道这种保护板设计的,4串电池怎么排列的?

网友:
看起来是emmc组成的

网友:
同款保护板,我用的是铜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果然塞不进去……

你就不能把保护板平着放,引线出来,感觉不合适就动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能把保护板平着放,引线出来,感觉不合适就动刀。

电池盒侧面空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