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的没事,做一个TP4056三档充电

楼主(2022-05-14):
之前买了一包三档开关,只用了一个,剩下的49个要想办法消耗掉,先搞一个三档充电先,板载的电流设置电阻换成10K,另外增加一个4.7K和1.5K的电阻
档位1是直接10K电阻,电流130mA
档位2是并入一个4.7K电阻,电流约380mA
档位3是并入一个1.5K电阻,电流约910mA
手机发帖没法排图,先这样了
开关柄剪短了,直接两个输入的电源孔加1.5平方铜线固定开关,正极孔对应的电路要刻断

网友:
无级变速了解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2978

楼主:
无极变速要搭配电流表,太麻烦了,这3个挡位基本可以充所有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极变速要搭配电流表,太麻烦了,这3个挡位基本可以充所有电池了

能充镍氢吗?

楼主:
充锂电池的,要充镍氢得换芯片

网友:
不错这个想法很有创意

网友A:
二档电流小了点,500mA应该好一些

网友:
楼主的创意很好

网友:
小小的4056被楼主玩出花出来了。利害

网友:
消耗49个,确实创意得有

网友B:
使用久了,这种开关的接触电阻挺大的。

网友C:
用可调电阻实现无级变速不更好。

网友:
电流区别了

网友:
这个杠子很粗啊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档电流小了点,500mA应该好一些

可以把4.7K电阻换成3.3K增加电流,我是有很多500mAH左右的旧电池,用这个电流充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久了,这种开关的接触电阻挺大的。

不怕,接触电阻大了最多电流变小,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阻实现无级变速不更好。

无极变速要搭配电流表或者U表了,三档够用了.主要还是想消耗一下这种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久了,这种开关的接触电阻挺大的。

接触电阻能大到10欧以上吗,变化几十欧对电流变化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