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准备个灯,结果修了个寂寞

楼主(2022-05-14):
家中一个顶灯有一块暗斑,因为之前改造过,知道是里面的一个LED灯条坏了

拆开检查,果然是一个5W的灯条不亮了

找来了一些坏的T5 LED灯

5W的情况

拆开两头,拉出灯条与驱动

接头部分

灯条参数

驱动板

使用了昂宝的芯片OB3622

跑了一下电路

拆14W的

16W的

三种灯板的区别:
14W在5W的基础上改动
DB1为MB10S、C1为6.8uF、T1为3.5mH;
16W在14W的基础上改动R3为273。

纤维基板,灯珠是两并

用14W的测量一下
开路电压

带载情况

116.5*0.1098=12.79(W)
看来有虚标
14W总灯珠数量是38*2=79个,每个灯是0.162W,应该是使用了0.2W的2835灯珠。
灯条的总功率应该是79*0.2=15.8W
这样的话用料还是足的,或许是怕发热太严重?
不过这灯原来用有一个大厅里的,每天开16个小时,用了好几年,质量倒是没得说。
言归正传,将这个14W的灯条一分为二,同时去掉原灯前面的亚克力透光部分

将断头焊好,变成19*2的灯条,最大功率为(38*0.2=)7.6W

测试一下

59.1*0.1141=6.74(W),有点小了,改一下采样电阻
手上有好几个3.9Ω的电阻,计算一下

改后电流有点过了,先改了再说

测试

还好,电流没有超过120mA,可能电阻的糖度不够。
功率为59.5*0.1175=6.99(W)
就这样吧,做好两个,加上磁吸

拆下坏的,发现只是开焊了

焊好后正常工作

这两个折腾出来的只能先坐板凳了。

OB3622的PDF
三个灯的电路图

感谢19楼@geek云中漫步,指出图中的D1极性画错了,已改正。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网友A:
灯管的功率比LED大多了,如果天天都开那么久,还不如弄好点的灯条直接换上去。

网友B:
怎么又有白又有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管的功率比LED大多了,如果天天都开那么久,还不如弄好点的灯条直接换上去。 ...

是的,是的。原来是三个灯管,坏了就把它换成了LED灯了。等另外两个坏了,就全部换成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又有白又有黄的

原来用的是2700k的色温,后面换的是6400的。放在灯罩里面还好吧,没人会专门往灯上看的。哈哈哈

网友:
里面感觉有些凌乱,不如直接用一种灯....

网友:
要说光色还是灯管的好,寿命也比LED的长

网友:
你的帖子详尽,图文并茂,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又有白又有黄的

这样出来的是暖白光,显色性会好点。

网友:
多种光源逼死强迫症。

网友D:
日光灯和led混合,两个时代的产品硬是让你合并了

网友:
资料很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光灯和led混合,两个时代的产品硬是让你合并了

这个评论好到位,好久不见了。

网友:
色温还是灯管好 但是寿命的话 普遍灯管长 但是手上有几个美的第一批的5w 灯泡 用了接近1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出来的是暖白光,显色性会好点。

这跟显色性没有任何关系,显色性在于光源质量而不在光色,其实那两根灯管换成对色灯管的话,显色性就可以接近太阳光了。

网友:
混合型的吸顶灯

网友:
感觉有点乱,不如全换带驱动的LED灯条,也不贵,还省电。

网友:
加个LED灯亮度有点暗,跑电路D1极性画错了。

网友:
楼主的文章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