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也是有手电钻的人了,入手WORX WU130

楼主(2022-05-14):
前几天看到有个晒100裸机,羡慕之下京东上了。317元1电1充,我也不知道值不值

网友A:
值不值不是只有自己才知道嘛

网友B:
实践才能说话

网友:
看来玩工具的,也就只有我最吝啬了。我都是买地摊货的。前两天花65(返5元,实际花60元)买了个带轴锁的无刷裸机,代替我用了几年的虾牌有刷。听说有19元买到有刷的,我没碰上。

网友C:
有手电钻的人狂躁啊!做人低调一点!

楼主:
有这么多个触点,是不是充电器是平衡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手电钻的人狂躁啊!做人低调一点!

我小白,看到那些收藏非常多手电钻的人也是非常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不值不是只有自己才知道嘛

就想问问大家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才能说话

就家里那点环境,使用率也不高

网友D:
有钱人,我的19元富格估计明天到货第一把手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人,我的19元富格估计明天到货第一把手电钻

前几年一直看坛友发车,没赶上

网友:
恭喜恭喜,咱也是有老婆的人了。

网友:
抚摸党候补党员找到组织了。

网友E:
夹头轻点拧,看看我的帖子。或者pdd买个20多的威达棘轮夹头,爽歪歪,全金属的。

网友:
恭喜贺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不过有一点,我的wu130的夹头超级紧,内六角方法都搞不定。我是破坏夹头(反正也坏了),连轴一起拆出后用液压钳夹住输出轴另外一端配合内六角扳手才搞定的。

网友:
看个头应该是无刷电机,恭喜如坑。。。

网友:
恭喜你入坑第一步!买了威克士的,然后你又想买博世的;买了12V的,然后你又想买16V的。买了自锁头的,然后你又想买快插头的。买了打螺丝的,然后你又想买打水泥的。买了工作台上用的儿,然后你又想买放在工具箱里的。买了……然后你又想买……。你们接着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夹头轻点拧,看看我的帖子。或者pdd买个20多的威达棘轮夹头,爽歪歪,全金属的。 ...

意思是夹头容易坏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夹头容易坏阿?

看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