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压箱底的老物,磊科nm403 ADSL猫,扔之前拆了瞅瞅

楼主(2022-05-14):
箱底的老物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人用这东西,
扔之前拆了瞅瞅

网友:
哎,仓库里还有一箱没拆的新的

网友A:
感觉ADSL猫是淘汰最快的网络产品

网友:
也就电源部分可以拆了

网友:
扔了吧Adsl时代已过,留下的只有回忆,铜缆都拆光了

网友:
可以扔角落里当料板,啥时候修个什么的时候可以拆元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ADSL猫是淘汰最快的网络产品

政策来了挡不住,GOV要推光纤当然必需淘汰掉铜缆,西方某些地区现在还是铜缆呢,也有新技术能在电话线和同轴上跑高于百兆的带宽

网友:
拆除有用的零件后可以扔掉了

网友:
杂物堆里还两个那,

网友:
科技发展太快,这种网络终端设备只能淘汰了。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用两个猫互联?比如做个类似电力猫的?

网友:
好像十几年前的了设备了

网友:
2012年,都是螃蟹芯片了,集成度很高了,也不算太老。早期的芯片多,发热量大。

网友:
同款,已拆。。。

网友:
现在还有没光改的地方吗

网友:
这个。。。。家里翻翻   很多路由器

网友:
还真是古董了,拆下需要的东西然后扔了把。

网友:
ADSL猫就买了换原配的那个后一年,就被电信换了光猫

网友:
拆下能拆的直插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ADSL猫是淘汰最快的网络产品

还有更早的直接拨号的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