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正泰单相导轨电表DDSU666拆解

楼主(2022-05-14):
(图片)

网友:
不知道计量准不准,小区淘汰了一批电表,供电单位说表不准。

网友:
体积倒是挺小巧的,接线铜片厚度看起来也不错,内部的线有点细了吧???

网友:
租房很多也是装的这样的导轨表,确实不准跑的快

网友A(2022-06-16):
ddsu666通讯版我买了两个,和国网智能电表,以及功率计对比过,误差小于1w 确切的说应该是小于0.5w。

网友(2022-08-28):
在京东买的带通讯的里面比这个复杂很多

网友(2022-11-10):
看来得买个带通讯的拆解看看。

网友(2023-02-03):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领导需要把机房的空调和服务器交换机分开计量,给装2个三相的。

网友(2023-07-24):
这个电表有办法清零吗?

网友(2023-10-24):
价格多少?》比炬为的GR2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su666通讯版我买了两个,和国网智能电表,以及功率计对比过,误差小于1w 确切的说应该是小于0.5w。 ...

国网表要求精度0.2S级,互感器才能满足要求。这种铜合金丝取样精度不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网表要求精度0.2S级,互感器才能满足要求。这种铜合金丝取样精度不太高。 ...

别乱说,单相表一般是2级表,也就是2%精度;厂家出厂一般是0.5%精度。

网友:
只要稍微正规点的电表厂生产的电表基本上都不存在不准的问题,有些人哇哇叫的原因,都是因为以前不准,现在太准,准的难受。

网友(2024-02-19):
中颖的方案,阻容供电低成本方案

网友(2024-04-28):
这玩意,给包租公、包租婆用正好,一栋楼,每个房间装一个收电费用

网友(2025-09-29):
只是虚接发热后,这个铜条容易变形,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好用的